DSP怎样才能实现D/A功能

楼主(2017-08-29):
想将数字量转换为电压信号,需要用到D/A,可是在DSP里没有发现D/A模块啊,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外接一个DA芯片,或者用PWM加滤波

网友B:
如果IO富裕的话使用电阻网络搭建就行了,10位的AD需要占用10个IO口!!

网友C:
你可以利用 PWM 模块  然后输出PWM 接RC网络滤波 就可以得到 简单的DA了
调PWM的占空比 就可以改变输出的电压值了。

网友D:
用TI的F28M35,里面带模拟量输出引脚。
用SPI外接DAC芯片,例如DAC7554,送出模拟量
PWM口外接RC滤波电路,如果只是看工频信号,2K电阻加0.1u电容

网友E:
使用哪个dsp芯片?

网友F:
使用外部的DAC芯片。

网友G:
楼主得说明是哪个DSP芯片呀?

网友H:
TMS320F28335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I:
外接一个DA转换芯片。

网友J:
TI的DA芯片多着呢。

网友K:
使用PWM也行。

网友L:
D/A 转换器

网友M:
DSP,有A/D,也有D/A

网友E:
现在的C2000就有DA功能。

网友F:
外部的DAC芯片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G:
正常来说DSP都带有DAC的。

网友H:
高端芯片基本没有D/A

网友I:
AD9832这个就可以实现。

网友J:
转换电压的方法很多。

网友K:
不过需要外部的转换电路。

网友M:
一般可以直接利用DSP的PWM输出接口来实现D/A转换功能

网友L:
在TMS320F2407A型DSP中实现了D/A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