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SART-STR 的TBE位的清除方法?

楼主(2017-08-29):
各位大侠:
          厂家说明中对串口这个标志位 TBE:  发送数据寄存器空  清除方法为写数据到USATR_TDTR,
          但如果是最后一个字节发送完城后进入中断,这种清除方式就不合理了,一定要清除吗,如果要,有其他的清除方法吗。多谢指点???

网友A:
你说的是第一个字节吧

网友B:
这个是需要将写到flash中的数据修改或者擦除么?

网友B:
主要是针对某一个标志位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