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和STM32F103区别大不大

楼主(2017-08-29):
请问高手,STM32F105和STM32F103区别大不大?谢谢!
好像105的资料不如103的多。

网友A:
差不多吧 印象中除了usb和c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 印象中除了usb和can

奥。谢谢!

网友B:
差不多,都是F1的库;

网友C:
103便宜,所以用的人多。

网友D:
你下载两个的手册对比一下。

网友D:
一般所有的功能都在第一页给出的,对比第一页的简介就行了。

网友E:
在ST的官网这一页,有专门的介绍。我没权限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ST的官网这一页,有专门的介绍。我没权限发链接。

多谢

网友F:
STM32f10X差不多的。

网友G:
STM32F103用的多一些。

网友H:
F105加入IEEE以太网接口,2个IIS音频接口

网友I:
这两个都是stm32芯片

网友J:
F105是互联型接口

网友K:
STM32F107VCT更好

网友L:
stm32F105RBT6跟stm32F103RBT6相比,多了DAC

网友:
基本上是一样的,一般功能可以通用的

网友M:
性能差不多,选择价格低的。

网友F:
stm32f1系列的产品。

网友G:
功能都差不多,stn32f103资料多。

网友H:
两系列的芯片基本相同。

网友I:
意法半导体为ARM Cortex-M3内核出的用于自动控制领域的微处理器。

网友K:
大多数都是STM32F103VCT的,极少有105的

网友L:
还多了USB OTG吧。
另外CAN应该也有加强。
使用上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还是stm32103用的人多。

网友M:
stm32f4功能强大。

网友J:
且内部资源较多,F103是增强型(比F101强)

网友N:
一样的 F1的库 都是M3的内核,可以把工程直接拿过来用。

网友O:
都是M3的内核,库是通用 的,只是外设有些不同,105的多些

网友P:
淘宝上买的105比103还便宜。我买105RBT6才8.3元/片。

网友Q(2018-01-17):
刚查了下淘宝上的确105比103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