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芯片ucc21520的脉冲封锁及欠压问题求助!!

楼主(2017-08-29):
关于驱动芯片ucc21520的脉冲封锁及欠压问题求助!!各位大侠请留步,帮忙给点儿意见

我所做的是双向DC-DC全桥,即双向DAB(dual active bridge)。采用移相控制,即控制前后两个桥之间的脉冲的相位差,每个开关管都是50%的脉冲,硬件分的死区,死区大约为1.5μs。目前是每个全桥中,每个桥臂采用一个驱动芯片ucc21520,这个芯片可以作为半桥驱动器,每个全桥中的两个下管共用一个驱动电源,每个上管各自有各自的驱动电源。
但是目前只是原边采用电池(40-45V)作为输入,副边采用50Ω电阻作为输出,前后桥的脉冲相位差进行开环控制,控制在1.5-2.5μs之间。但是当电池为44V时,移相角度大约在2μs时,就出现原边桥中两个下管存在脉冲丢失的现象,导致变压器发出声响,变压器的一二次侧电流出现断续,其他移相角度都没问题。当电池为42V时,移相角度大约在1.7μs时,出现原边桥两个下管脉冲丢失,导致变压器发出声响,变压器的一二次侧电流出现断续,其他移相角度都没问题。(如附件中的紫色脉冲即为脉冲的丢失)

目前:      1、驱动电源功率不够,但是驱动电源选取为2W,应该足够。准备换一个更大功率的驱动电源,硬件还没有买到。或者在硬件上划线,给两个下管分别配备一个驱动电源,硬件上不太好实现。

                2、干扰问题,但是也查了,找不到原因,总是在不同电压时,总有某一个移相角度附近会出现此现象。

                3、ucc21520自身欠电压保护?对该芯片的认识不够。UCC21520DW和UCC21520ADW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