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小白救助 电路设计

楼主(2017-08-29):
想做一个电路控制,电源5-12V 1-2A  要不用继电器 ,工作原理就是  我按一下开关启动,电机转动,30秒后停止。再按一下又启动,如此循环,求电路板图及需要的电子元件。

网友A:
555延时30s 按键控制555的电源...

上MCU的话,那就看你用哪一款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延时30s 按键控制555的电源...

上MCU的话,那就看你用哪一款单片机了

我就自己做着玩, 简单可靠就行  哥们能说详细点吗  我真小白,想自己DIY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自己做着玩, 简单可靠就行  哥们能说详细点吗  我真小白,想自己DIY

这样看来好像对你来说都不简单……
先学学Arduino吧,外围配件也丰富,适合入门

网友C: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56816640.html
继电器换三极管驱动MOS
只能帮你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