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编码器的脉冲,计算电机的速度呢?

楼主(2017-08-29):
如何读取编码器的脉冲,计算电机的速度呢?

网友A:
编码器是干什么用的,好像没有听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是干什么用的,好像没有听过

编码器(encoder)是将信号(如比特流)或数据编制、转换为可用以通讯、传输和存储之形式的设备。编码器是把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电信号的一种装置。前者称为码盘,后者称为码尺。

网友C:
原来是测量角位移和移动的传感器。学习了

网友D:
光电开关不就是干什么的呢?和编码器的区别有什么呢

网友E:
信息化:除了定位,控制室还可知道其具体位置;
柔性化:定位可以在控制室柔性调整;
现场安装的方便和安全、长寿:
这都是编码器的优点

网友F:
每台编码器的规格指标中,都有标明 分辨率是多少。
单位是  线/圈;
假设是 1024线/圈,那么就意味着 编码器每转一圈,就将送出1024个A相和1024个B相的脉冲。

网友G:
脉冲数是固定的呵呵 每个编码器出厂脉冲数就做好了

网友H:
都是转一圈,编码器会送出多少个脉冲的

网友I:
看你的脉冲接收器是如何计算脉冲个数的,如果是一倍频(就是完整的接收到一个A相脉冲上升沿和一个B相脉冲上升沿后,计一个脉冲),那么就是接收到1024个脉冲;如果是4倍频(每一个A相和B相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计一个脉冲,那么一对AB相脉冲,接收器就计4个),那么就是接收到4096个脉冲。

网友J:
你用一个速度计数器连接电机,然后将采集的脉冲信号送入PLC模拟量端,经过内部转换成数字信号,再传给电脑的组态数字显示部分,即可正确显示转速。

网友K:
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编码器的解析度×电机速度,所以电机的速度与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成正比!

网友L:
速度环检测反馈的是编码器脉冲的频率;那么要给定电机速度,必须给定编码器脉冲的频率;只要给定编码器脉冲的频率,就给定了电机的速度

网友(2017-11-12):
4倍频的编码器怎么用51单片机计算电机转速

网友M:
看速度的精度   根据编码器或者触发反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脉冲接收器是如何计算脉冲个数的,如果是一倍频(就是完整的接收到一个A相脉冲上升沿和一个B相脉冲上 ...

学习了,确实就是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