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和j-link9差别大不,我该买哪个好呢

楼主(2017-08-29):
st-link和j-link9差别大不,我该买哪个好呢

网友A:
如果是arm系列的,建议jlink,如果st系列的的产品,买stlink为好

网友B:
现在都可以相互刷固件的,买哪个都一样

网友C:
这个刷完固件也不是一回事的

网友D:
JLINK 功能强大 很多单片机都支持
速度也快
STlink只支持 STM的单片机
优点是便宜  速度一般

网友E:
果断用V9呀,很强大的功能。但是正版价格很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果断用V9呀,很强大的功能。但是正版价格很贵的

同意楼上的,stlink比jlink价格便宜多了

网友G:
居然可以刷固件,我见stlink很小的,jlink很大,里面的元件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G:
据说刷完固件后,stlink只支持SWD模式的

网友H:
JLINK V9速度快得多
JLINK V9 100块钱包邮买的  里面好像是STM32F205单片机
STLINK 25块钱买的

网友I:
stlink只能刷成jlink v8,没法刷成V9的吧

网友J:
STLINK便宜而且可以仿真STM8
JLINK通吃,速度快,比STLINK快多了
JLINK-OB的话只支持SWD,速度还是比STLINK快

网友K:
老实说JLINK用起来要好很多,支持的器件更多,功能也更好。
但是,不支持STM8。

楼主(2017-11-26):
最佳的建议是两个都备用,但是jlink的用途更广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