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驱动芯片ucc21520封锁脉冲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7-08-29):
关于驱动芯片ucc21520的脉冲封锁及欠压问题求助!!各位大侠请留步,帮忙给点儿意见@zhangmangui 等大侠们

我所做的是双向DC-DC全桥,即双向DAB(dual active bridge)。采用移相控制,即控制前后两个桥之间的脉冲的相位差,每个开关管都是50%的脉冲,硬件分的死区,死区大约为1.5μs。目前是每个全桥中,每个桥臂采用一个驱动芯片ucc21520,这个芯片可以作为半桥驱动器,每个全桥中的两个下管共用一个驱动电源,每个上管各自有各自的驱动电源。但是目前只是原边采用电池(40-45V)作为输入,副边采用50Ω电阻作为输出,前后桥的脉冲相位差进行开环控制,控制在1.5-2.5μs之间。但是当电池为44V时,移相角度大约在2μs时,就出现原边桥中两个下管存在脉冲丢失的现象,导致变压器发出声响,变压器的一二次侧电流出现断续,其他移相角度都没问题。当电池为42V时,移相角度大约在1.7μs时,出现原边桥两个下管脉冲丢失,导致变压器发出声响,变压器的一二次侧电流出现断续,其他移相角度都没问题。 丢失脉冲如下图中紫色脉冲可见,有一个尖儿但是被封锁了

目前:      1、驱动电源功率不够,但是驱动电源选取为2W,应该足够。准备换一个更大功率的驱动电源,硬件还没有买到。或者在硬件上划线,给两个下管分别配备一个驱动电源,硬件上不太好实现。
                2、干扰问题,但是也查了,找不到原因,总是在不同电压时,总有某一个移相角度附近会出现此现象。
                3、ucc21520自身欠电压保护?对该芯片的认识不够。UCC21520DW和UCC21520ADW区别?

太感谢了!!!!

ucc21520 (2).pdf

网友A:
我是很了解啊       我觉得应该是半桥驱动的问题     不能保证完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很了解啊       我觉得应该是半桥驱动的问题     不能保证完全打开

您的意思是,它自己保护了吗?但是上下管子是互补有死区的,这个丢失脉冲的下管此时应该置高,但是丢失了,与此同时上管应该是低的,确实也是低的。  ucc21520这是那个半桥驱动芯片,我附上了原理图和芯片资料,希望您帮忙给再提点儿建议,谢谢

网友A:
你的半桥驱动出来为什么接到了一个DCDC上了   ?

网友A:
上桥是浮动导通      VSSA是OUTA的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桥是浮动导通      VSSA是OUTA的一个参考

接到一个DCDC?不太懂您的意思,这里半桥驱动出来的OUTA和OUTB就是直接接的一个半桥的管子(一个上管GH2,一个下管GL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桥是浮动导通      VSSA是OUTA的一个参考

哦哦,我发的这两个原理图,就是DAB的其中一个全桥的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到一个DCDC?不太懂您的意思,这里半桥驱动出来的OUTA和OUTB就是直接接的一个半桥的管子(一个上管GH2 ...

E0512S不是一个DC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0512S不是一个DCDC吗

嗯,是驱动芯片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E0512S不是一个DCDC吗

但是1个半桥驱动中,上管的电源是自己的,下管的驱动电源适合另一个半桥驱动中的下管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