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dio中的f_open和FATFS中的f_open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7-08-29):
stdio中的f_open和FATFS中的f_open是一样的吗,可以通用的吗?

网友A:
故名思意,后者只支持FATFS的系统,前者支持c的调用

网友B:
前者应该用在FATFS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C:
不可以的。前者是c库的函数,不能再单片机上使用的

网友D:
为什么两者不能通用呢?

网友E:
要是C标准库里的文件系统API能直接用在MCU上,你还费啥劲去移植文件系统啊

网友F:
那stdio中的f_open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G:
比如在VC6++或者VS2012中,读取电脑里面的文件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比如在VC6++或者VS2012中,读取电脑里面的文件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的。

懂了,原来是这样的呀

网友I:
在单片机上用,你必须用FATFS来替代stdio.h里面的类似函数。

网友J:
那我单片机中使用FATFS的时候,同时包含了stdio.h的头文件,该怎么办呢?

网友K:
可以使用宏定义的判断来解决的,重定向就好。可以参考printf的重定向

网友L:
printf可以使用重定向,将传递进来的参数引导自己想要的地方就行,比如串口,fopen还会包含一个FILE机构体,就不知道怎么去重定向了

网友M:
移植一个Fatfs文件系统,里面的文件使用fatfs文件系统的读写函数f_open能打开文件,但使用C语言的stdio库里面的fopen函数不能打开文件。

网友N:
fatfs不支持c-lib里面的文件系统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