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单片机时钟设置

楼主(2017-08-29):
学习dsPIC33FJ16MC102单片机
点亮一个LED小灯

RB9为LED灯,通入低电平LED就会亮。
程序如下:
/*
file:点亮EV6210F驱动板上的LED灯
姓名:江涛
*/

#include <p33FJ16MC102.h>

_CONFIG2(FNOSC_FRCPLL & OSCIOFNC_OFF & FCKSM_CSECMD & POSCMOD_NONE);
/*带PLL模块的快速RC荡器,OSC2为时钟输出,使能时钟切换,静止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禁止主振荡器*/
_CONFIG1(FWDTEN_OFF & GWRP_OFF & GCP_OFF);
/*禁止看门狗,禁止代码保护*/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                                //定义一个长整形变量i

        CLKDIV = 0x0300;
        _LATB9 = 0;                                                //清零RB9位
        _TRISB9 = 0;                                        //RB9位设置位输出

        while(1)
        {
                _RB9 = 0;                                        //RB9位置低电平
                for(i=0; i<300000; i++);        //延时函数
                _RB9 = 1;                                        //RB9位置高电平
                for(i=0 ;i<300000; i++);        //延时函数
        }
}

FNOSC_FRCPLL
CLKDIV处理时钟分频比寄存器
FRCDIV<2:0>内部快速RC振荡器后分频比位

从1分频到8分频LED闪烁间隔增加,到16分频时不闪烁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