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震动传感器的读取

楼主(2017-08-30):
为何我这个代码不能实时读取GPIO..灵敏度高的震动传感器无法读取
像这种短暂震动的波形就没法读取。

必须像下图这种高频率的波形才能读取

下面是代码。用的STM8

  1.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PU_IT);   //外部中断3,上升沿触发
  2.   EXTI_SetPinSensitivity (EXTI_Pin_3,EXTI_Trigger_Falling);//外部中断3,
  3.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
  4.     keyin1 = GPIOB->IDR&0X08; // 读取震动传感器

网友A:
就读取IO而已,肯定可以的,除非你输入外部信号频率比较高,或者硬件加了滤波;
可以接个标准的频率信号测试下;

网友B:
太短了,需要保持时间。。好像管脚有个频率可以选择,你选择最高的试试

网友C:
这个保持的时间太短吧

网友D:
下面的是所有的都能捕获到吗?

网友E:
IO是速度跟不上。

网友F:
可能时间间隔太短造成的。

网友G:
是不是有其他代码在运行

网友H:
IO的速度跟不上,不能获取数据

网友I:
IO的速度是的多少?

网友:
IO的读取有问题的。间隔太短。

网友J:
看看i的配置的io的代码

网友C:
看看IO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D:
短时间的也能捕获?

网友E:
示波器测量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F:
换成stm32试试看。

网友G:
中断是区分优先级的。

网友H:
最好能够查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能够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J:
IO配置没有问题,后面的代码就可以正常执行的。

网友:
下面也不是所有数据都能读取吧。

网友K:
信号是否经过整形啊

网友L:
数字传感器么?肯定可以读取,参考手册的时序保证上升下降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