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90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外部晶体不振

楼主(2017-08-30):
在使用GD32F190芯片做样品开发时候,遇到问题,就是外接8M
晶体工作一段时间后不起振,更换晶体和负载电容均不行,只能更换芯片,或者修改程序改为内部RC震荡,已经连续遇到4台,均为工作几十小时之后出现,请帮忙分析一下问题。
驱动也是使用兆易公司的库,而且将外部晶体稳定时间加长为10ms以上再做倍频都无效。

楼主:
后来重现编程时候发现,使用3V电源的时候,外部晶体起振,但是恢复为5V时候,仍然不起振,自动退回内部RC  8M频率,所以现象就为工作速度慢9倍。做了20个样品,出货后连续出现3台,自己测试一台工作24小时也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A:
我有个朋友说,小批量测试,gd的通不过,一塌糊涂,最后还是保持原来方案用stm。本来是想省一点成本换gd的,一测试,不能换,要稳定 还是得stm

楼主:
我也是一直担心这个,不过用了GD32F150感觉还不错,看到190出来了就更换这个。结果。。。。。。。而且技术支持很难找,打电话转接后没人听。

楼主:
做技术的多少有点爱国情怀在里面,觉得相差不大,愿意支持一下国产(我们做工控类的,芯片价格根本不是很在意),但是GD的技术支持太高高在上了,很难找,有问题不怕,希望能够响应一下,改进就好。

网友B:
纯技术层面:
1. 先确认一下晶振的型号,及负载电容要求,然后调整晶振电容到合适的值。
用频率计确认一下晶振的频率,可以通过MCO来输出HSE。
应该在10ppm左右,电容不对会偏得比较大,工作也不稳定。

2. 在程序中判断一下失败原因,然后自动切为内部RC,尽量保证基本功能。
频率偏一点,总比完全不能用要强。这同样适用于任何芯片。

3. 一般芯片都有时钟安全监控系统,当晶振停振后,自动切到RC。
看看有没这个功能,并测试并用好他。

4. 工作状态确实和工作电压有关,既然是工控产品,不建议工作时电压变动。

楼主:
晶体换过几种了,驱动检查过,电压本身是5v,只是编程时候JLINK是3v偶然发现功能正常才发现3V有起振,而且这些样品调试时候都正常的,都是工作几十个小时之后不震荡,看按键反应速度慢了9倍,查资料才确定是外部晶体不振自动转回内部,也查了驱动,把外部晶体起振等待时间改长,而且多启动几次,都无效。

楼主:
查了一下采购单是去年11月份购买的30个GD32F190样品。

楼主:
目前看只能先改为使用内部RC。

楼主:
负载电容从10p-39p都换过,只要是出现不起振,所有外围电路全更换都没有用,换一个新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C:
弱弱问一下,这个外部晶振是高频晶振还是低频的32KHz的晶振?

网友C:
一把只要高频的晶振OK,主程序运行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网友C:
32KHz的晶振主要是给RTC用的

楼主:
是8M的外置主晶体,考虑使用外部晶体也是因为外部晶体振荡信号比较大,做EMC测试不容易被干扰。目前感觉样片晶体振荡部分用不好,直接改回使用内部RC了。

网友D:
没试试10P以下的电容?

楼主:
10p以下的没有试验,资料给的是20-20P,且要加200K的反馈电阻,都加了,没有用。觉得是芯片问题,因为出问题的都是开始使用的时候都振荡,老化40小时左右就不震荡,使用内部RC就能一直正常,到现在老化4天了。

楼主:
之前用的GD32F150没问题,都正常,不知道是否是样品设计有缺陷,使用的是去年11月份买的样品,等了很久才买到,估计是小批量测试样品。

网友E:
这个估计是硬件设计上的匹配问题的

网友E:
单纯的更换MCU的也不是啥好的解决办法的。

网友F:
gd32f103也遇到类似问题,后来内部放大器输出端串了个4.7欧姆小电阻好了,视乎是驱动太猛了  把晶体振烂了

楼主:
有道理,看技术资料有的说串接一个电阻限制一下放大幅度,我现在直接就用内部晶体了,连续通电100个小时了还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G:
看来还是MCU与外部晶振的一个协调匹配的问题

楼主:
感觉还是芯片问题概率大,因为这4台样品都是开始时候正常的,晶振波形也很好,就是连续通电几天后外部晶体就不震荡了,不知道是否是早期的样品不成熟,是16年11月买的30片样片,申请了很久才有。

网友H:
这个外部晶振的一定要考虑精度的

网友H:
还有对好事采用有源晶振的,并提供稳定的电源

楼主:
确实,目前为止,使用内部晶体工作正常,如果要用外部晶体,又对可靠性要求高,最好用外部晶体。

楼主:
另外最好不要使用芯片公司新出的芯片,毕竟都是人设计的,肯定有没想到的地方,一不小心就成了填坑的小白鼠!!!国产的芯片测试还是不太够。

网友I:
170和190建议不使用,存在2个设计缺陷:
1、电压低时2.6V时再升压,这时会导致芯片无法启动。
2、如使用CAN总线,CAN总线上会倒灌电流导致芯片启动异常。
建议使用130或者150系列,加3.3V的LDO。
任何问题请联系GD32 FAE 。375880228

网友C:
一般是驱动上有点问题的

网友J:
这个看下是不是晶振的虚焊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朋友说,小批量测试,gd的通不过,一塌糊涂,最后还是保持原来方案用stm。本来是想省一点成本换gd的 ...

看来芯片的稳定性还是需要提高的哈

网友L:
RTC在STM上也有问题

网友M(2017-09-29):
引用 网友B:
纯技术层面:
1. 先确认一下晶振的型号,及负载电容要求,然后调整晶振电容到合适的值。
用频率计确认一下 ...

这4点的需要多注意下的

网友N:
晶振方面的问题不可小觑的

网友O:
这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的,,估计跟晶振或者MCU芯片的稳定性关系重大的

网友J:
这个估计是焊接上问题的

网友C:
看了大家的分析的,,都有参考性的

网友C: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楼主提的一个事实的就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的晶振不振的

网友K:
这个又是涉及到晶振的问题的,需要多注意硬件的

网友P:
类似32,外部晶振由于带寄生电容Cload 一般会有几个pf, 你的2个起振电容记得选NPO类型,15~22pf之间。 190我没用过, 130我用内部HSI, 105用外部8MHZ 5032-2封装无源晶振(官网例子是25MHZ XHSE 坑爹,我还要自己去配置PLL分频和倍频),以前用STM32F103 205用了各种49S 贴片5032-2晶振都没出现过起振不了的局面。
你们晶振电容的接GND 是否短接回到靠近MCU的那个Vss引脚了??  目前GD130C8T6和105R8T6 我最近申请的样品,在室内环境下使用均稳定。 非常赞同6楼的说法,开启外部晶振检测避免挂掉的时候,可以切内部RC,避免程序做大坏事。我用STM32的时候,只用镊子夹过晶振,进入CSSI保护中断,呵呵。然后等待看门狗复位。 还没有在复杂的工控中,去测试这个。GD的芯片有这个晶振检测功能。代码要完美保护一些,这个还是值得研究去使用的。 PS: 顺便说一句,我的GD代理跟我说 官网不推170(貌似有大问题) 你可以问下190是否官网严格认证过。 虽然我手头申样了3个170R8T6 呵呵。

网友Q: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看技术资料有的说串接一个电阻限制一下放大幅度,我现在直接就用内部晶体了,连续通电100个小时了 ...

以前用stm也偶尔碰到类似问题。外部晶振很皮实,不易坏,所以个人判断是驱动电流过大烧坏MCU内部电路,于是直接串接1k电阻限流(其实不用这么大值,因为阻值越大,不但振荡波幅越小,而且波形越扭曲了,不过波形扭曲并不影响驱动出来的数字频率精度),后来产品一直没有在这个地方坏过。
对于振荡电路中这个串接电阻值的计算,窃以为术业有专攻,不必深究,照搬前人的工作即可。

网友G:
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的问题的,证明是软件设计上问题不大的

网友M:
这个估计还是晶振稳定性的问题的

网友R:
楼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的,这里还需要检查下与晶振匹配的容抗的设计的

网友H:
这个还是需要看看晶振的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