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2cbt6的adc不准

楼主(2017-08-30):
为什么我用的stm32f302cbt6用12位adc检测电压时,将通道短接到vcc,adc最大值只能到4022,而且电压越高adc值变化越小,最低adc值可到0但是到0时只能检测50mV左右以上的电压,以下的电压就检测不到,一直都是0了,有人着重测试过adc功能吗?

网友A:
正常的,每家ADC都这样的,又不是完全轨对轨的;
只是每个厂家,或同个厂家同个型号同个批次买的芯片,这个值也会有差异;

比如,你接个运放,电源正接5V,电源负接0V,输入50MV或更低,看输出是不是都是0;
原理一样的;

楼主:
刚换了新单片机,正常了,只不过只能达到4092,而且变化都比较均匀,可能是那个坏了,检测不准,不知道是不是工作环境温度过高(有60到70度),还是被我风枪电坏了

网友B:
初始化好adc后,校准下再试试。。。

网友C:
50mv检查不到?

网友D:
要不就使用外部的ADC芯片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换了新单片机,正常了,只不过只能达到4092,而且变化都比较均匀,可能是那个坏了,检测不准,不知道是不 ...

不是4096么?

网友F:
这个校准是怎么实现

网友G:
示波器测量出来是多大电压?

网友H:
前端有滤波电路吗?

网友I:
ADC采样都是线性变化。

网友:
分辨率这么小

网友J:
可以线性拟合试试看。

网友C:
最大的不是应该是分辨率之下的吗?

网友D:
12位adc能够检测几mv一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换了新单片机,正常了,只不过只能达到4092,而且变化都比较均匀,可能是那个坏了,检测不准,不知道是不 ...

单片机有问题吧。

网友H:
测量小信号电压最好通过运放放大实现。

网友G:
50mv分辨率不出来是无法调整吧。

网友I:
楼主说的最大变化率不是线性吗?

网友:
楼主这个假的芯片吧。

网友J:
如果芯片线性拟合能够成功,说明ADC确实有问题。

网友F:
这个是不是你的电压最大是这么大?

楼主:
我也有点怀疑芯片不是正品,现在情况是,换成stm32f303cbt6,主板温度超过60度,最高75度,持续三四小时,没有问题,在某个时刻设置参数保存到flash时,突然adc读取的值就多了一百多,情况跟之前的差不多一样,不知道是不是st的东西不行还是工作环境温度太高,还是adc读取的程序有问题,因为在低温情况下是正常的,而且换芯片马上就好,说明电路无问题

网友K:
ADC采样都是线性变化

网友L:
代码有问题吗?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M:
最好通过运放放大一下

网友N:
用外部的ADC芯片

网友O:
正常了,只不过只能达到4092,而且变化都比较均匀

4096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