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手里有一个中控的指纹头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7-08-30):
现在手里有一个中控的指纹头,也没资料,想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比如说我想用它做个指纹的开关之类的,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上电之后,手去触摸了,指纹头就直接输出一串指纹数据还是说指纹头内部可以写程序可以在内部识别,有没有了解这个的大佬给讲讲,或者做过类似的给参考参考

网友A:
我用过指纹模块,可以通过串口来控制。指纹识别都是这个模块自己完成的。你需要控制它录入指纹、识别指纹、查询指纹库等

网友B:
不同的厂家接口不一样的

网友C:
这个不同厂家的设计千差万别,只能去找厂家或经销商要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指纹模块,可以通过串口来控制。指纹识别都是这个模块自己完成的。你需要控制它录入指纹、识别指纹、 ...

嗯 好的谢谢提供参考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厂家接口不一样的

嗯嗯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指纹识别相关专辑 11 册 62.7M ◆〓

哇 T叔果然是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同厂家的设计千差万别,只能去找厂家或经销商要资料。

嗯嗯 好吧  这个使我们公司自己做的 我们部门是直接拿来当模块用的  而且只做硬件的部分 所以想了解一下具体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好吧  这个使我们公司自己做的 我们部门是直接拿来当模块用的  而且只做硬件的部分 所以想了解一下 ...

既然是你们自己做的,那当然应该去问设计者,别舍近求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