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玩转 NB-IOT 模组之 SIM7000C

楼主(2017-08-30):
一言不和先上图,SIM7000C DONGLE,便携式。试用范围:
1、USB供电,便携式供电,便于评估NBIOT网络
2、具有扩展接口,可以独立供电,可以外接MCU测试。

楼主:
如何让工作起来:
1、插入USB,看到电源灯常亮,网络灯闪烁,表示模组工作起来了。
2、在PC安装网盘提供的驱动文件《SIM7100_SIM7500_SIM7600 Series Windows USB driver_V1.00.rar》,安装成功后能在PC的设备管理器看到新增的端口:

楼主:
NB和GSM如何切换
1、设置到NB模式:
AT+CNMP=38  //切换到LTE网络

OK
AT+CMNB=2  //切换到NBIOT

OK
AT+NBSC=1  //打开扰码,需要和基站确认
如果CSQ能查到有效数值,表示已经遭到NB信号,因为高通平台的策略,手册找网需要较长时间,建议等待1-2分钟,之后通过AT+CPOWD=1正常关机后,在相同地点,相同卡,找网速度会快起来。
2、切换到EMTC
AT+CNMP=38  //切换到LTE网络

OK
AT+CMNB=1  //切换到NBIOT

OK

3、切换到GSM
AT+CNMP=13

楼主:
演示设置到NBIOT网络过程
命令解释:
开机自动上报:
RDY

+CFUN: 1

+CPIN: READY   //SIM已经识别

SMS Ready
AT+CSQ        //查询信号强度

+CSQ: 31,99    //信号非常好

OK
AT+Cops?      //查询注册网络状态

+COPS: 0,0,"460 01",0   //注册到移动网络

OK
AT+CNMP=38 //切换到LTE网络

OK
AT+CMNB=2 //切换到NBIOT

OK
AT+NBSC=1 //打开扰码,需要和基站确认

OK
AT+csq    //已经读取不到信号强度,目前在搜寻NBIOT网络

+CSQ: 99,99

OK
等待1分钟左右:
AT+csq

+CSQ: 7,99     //查询到弱信号

OK
AT+cops?

+COPS: 0,0,"460 01",9  //最后一位是9表示注册到NB网络

OK
目前为止已经注册到NB网络。

楼主:
如何获取APN
首先确保注册上网络,其次通过命令获取:AT+CGNAPN
或者找卡商获取。
如何建立TCP连接?
RDY
+CFUN: 1
+CPIN: READY   //SIM已经识别
SMS Ready
AT+CNMP=38 //切换到LTE网络
OK
AT+CMNB=2 //切换到NBIOT
OK
AT+NBSC=1 //打开扰码,需要和基站确认
OK
AT+csq    //已经读取不到信号强度,目前在搜寻NBIOT网络
+CSQ: 99,99
OK
等待1分钟左右:
AT+csq
+CSQ: 13,99
OK
AT+cops?
+COPS: 0,0,"460 01",9  //最后一位是9表示注册到NB网络
OK
at+cgnapn
+CGNAPN: 1,"nbiot"
OK
t+cstt="nbiot"
OK
at+ciicr
OK
at+cifsr
10.174.0.15
AT+CIPSTART="TCP","116.247.119.165",7618
OK
CONNECT OK //连接成功:

楼主:
如何打开GPS
AT+CGNSPWR=1

OK
打开GPS对应的端口,看到NMEA输出:

楼主:
接口说明

定义
说明
P1-1
DTR
P1-2
RI
P1-3
TXD
串口TX(1.8v)
P1-4
RXD
串口RX(1.8v)
P1-5
RESET
低电平复位
P1-6
GND

定义
说明
JP2-1
V41
3.4-4.2v
JP2-2
GND

楼主:
注意事项
        电流
目前是USB供电,只适合在NBIOT下测试,GSM和EMTC需要瞬间2A电流,USB最大输出500MA,不能正常工作。
        找网慢
高通平台首次找网速度慢,正常关机后,在相同地点,相同卡,找网速度会快起来,一次你首次测试需要耐心等待1-2分钟,
        无源天线
默认无源
        版本信息
AT+SIMCOMATI能够读取版本信息,目前版本差异较大,不同模组之间首先确保相同版本信息再做对比
        升级
必要时联系厂家升级固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557138051325&smToken=c12de0b49a1549e2b534ec128fb78bfe&smSign=U7v3MF7buxXkGxwWjpO7tw%3D%3D
商品链接

网友A:
您好,我正在使用同样的模块进行测试,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你。
1.SIM7000C是不是支持4G下的CAT-M和NB-IOT?不支持单纯的4G?
2.模块可以使用电信4G物联网卡吗?
3.您使用的是联通的物联网卡吗?普通的4G手机卡可以吗?
4.我现在使用的是电信的4G物联网卡?
AT+CNMP=38
AT+CMNB=2
AT+NBSC=1
AT+CSQ 有信号强度。但是注册不上网络。
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正在使用同样的模块进行测试,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你。
1.SIM7000C是不是支持4G下的CAT-M和NB-IOT ...

1、对的,还支持GSM。
2、要明确开通了NBIOT功能的卡。
3、我用联通的NB卡,电信的我附近基站有问题,只有信号,不能发起业务,电信基站尚未开通相关业务。
4、你的版本是多少?AT+SIMCOMATI
     你的AT既然有CSQ,我估计已经搜到NB信号了,可以用AT+COPS确认,最后一位是9,就是NB

     CSQ数值多少?我估计和基站有关系,和运营商确认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对的,还支持GSM。
2、要明确开通了NBIOT功能的卡。
3、我用联通的NB卡,电信的我附近基站有问题,只 ...

太谢谢了,我的是电信的4G物联网卡,没有卡通NB-IOT功能。所以不能注册上网络,也就是说SIM7000C不支持4G?我用移动2g的物联网卡,可以用tcp服务通信。
我还有一些关于NB-IOT 的知识点不清楚,想请教您一下。
1.NB-IOT和eMTC是在4G网络下运行的?即LTE B5 属于电信  LTE B8属于联动和移动?
2。关于AT 指令
AT+CBAND?
EGSM_MODE
DCS_MODE
ALL_BAND
各表示什么?
AT+CNBP?
+CNBP: 0xFFFFFFFF7FFFFFFF,0x00000040020E0095    表示什么意思?
3.在NB-IOT网络下如何通过AT指令发送数据?还是通过连接TCP服务发送数据?

赛车驾照(1) 成为赛手的第一步就是要考取赛手执照。目前,国内有资格培训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受权由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颁发赛手执照的驾校,有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培训中心和北京海淀驾校、枫宝赛车俱乐部等为数不多的几家。

楼主:
1、均属于4G,哪个band属于哪家运营商,这个要百度查询,我有一份较老的资料可以参照:http://www.cnblogs.com/detu/p/4510411.html
2、百度一下就知道了,900/1800MHZ
AT+CNBP?是锁频相关的。
3、和2G模块数据业务用法相同,这是网络不同。
你不会是做网优设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均属于4G,哪个band属于哪家运营商,这个要百度查询,我有一份较老的资料可以参照:http://www.cnblogs. ...

谢谢了。做物联网设备,现在在测试NB-IOT网络,但是不太了解这块.

网友A:
你好,我现在用电信的NB卡,AT+CSQ有信号强度28。AT+CGATT?为1。AT+COPS?返回:0.0.“460  11”,9。但是AT+CREG?返回0,3。那这是注册上NB网络,还是没有注册上?AT+CGNAPN?  1,“CTLTE”

网友A:
使用SIM7000C和电信NB卡测试TCP连接
AT+CSQ

+CSQ: 16,99

OK
AT+CGREG?

+CGREG: 0,1

OK
AT+CGATT?

+CGATT: 1

OK
AT+COPS?

+COPS: 0,0,"460 11 ????",9

OK
AT+CGNAPN

+CGNAPN: 1,"CTNB"

OK
AT+CSTT="CTNB"

OK
AT+CIICR

OK
AT+CIFSR

10.162.93.179
AT+CIPSTART="TCP","121.34.6.232","4000"

OK
STATE: TCP CLOSED

CONNECT FAIL
连接失败,可能是什么原因?公网IP,TCP服务打开。

楼主:
AT+CREG?是语音业务,不要理睬
从CGATT CGREG 和COPS都表示你注册上网络了。

拿到了IP。

建立不了TCP,经验来看有两种可能,1、服务器端口或地址有误或没打开,2,电信基站并没实际打开相应业务(intel在上海测试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接收TCP/IP上的数据用什么AT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TCP/IP上的数据用什么AT命令。

默认自动接收。
手动接受需要设置AT+CIPRXGET=1.
每次主动去读取详细看TCPIP流程文档,

网友C:
NB-IOT  标记一下,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10-06):
你好,麻烦问下那个USB驱动哪里有,可以发我一份吗?

网友D:
用的高通平台,除了NB还支持emtc与gsm,看at指令是用的电信的卡测试的吧

网友D:
看错了,是联通的NB网络,不是电信的网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使用SIM7000C和电信NB卡测试TCP连接
AT+CSQ

看at指令已经注册上NB网络了,不能跑业务与你所用的卡有关系,受理时可能白名单中没有加入服务器地址,因为电信的业务默认是定向,不添加IP是不会通的

网友E(2017-11-30):
连接UDP服务器后怎么发数据,怎么退出透传模式。

网友F:
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 137 1466 9115    QQ:3666438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接UDP服务器后怎么发数据,怎么退出透传模式。

AT+CIPSEND=length  发数据(命令模式下)

透传模式退出可以+++,可以操作DCD

网友G:
把新家伙就玩得那么溜了,厉害

网友H(2018-12-29):
设备驱动哪里下载

网友I:
这个模块多少钱一个?

网友J(2019-02-22):
路过看看。
专利翻译

网友K:
每次主动去读取详细看TCPIP流程文档,

网友L(2020-01-19):
SIMcom 我老东家,做的模块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SIMcom 我老东家,做的模块是不错

你是那一年离开的?

网友L(2020-12-01):
引用 楼主:
你是那一年离开的?

2018年,做完最后一款产品SIM7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