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在开关电流时候,出现如下波形,如何消除这个尖峰? 这个尖峰并不是每一次都出现,但是出现几率很大。 这个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软件方面,还有硬件方面,都如何去做呢

楼主(2017-08-30):
蓝色示波器表笔接在AIA点,黄色表笔接在ADC-1点,刚才测试发现在开关瞬间产生一个负脉冲如图,硬件上如何抑制呢? 软件上面如何处理呢?

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A:
20K电阻R1变成2个10K电阻串联。然后,把CA8电容一端连接在这2个10K电阻串联的中间,电容CA8的另一端仍然接地A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K电阻R1变成2个10K电阻串联。然后,把CA8电容一端连接在这2个10K电阻串联的中间,电容CA8的另一端仍然接 ...

谢谢,明天我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