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利用CY7C68013A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8-30):
最近一直在做CY7C68013数据传输项目,目的是为了将FPGA开发板产生的随机数信号通过USB接口传至PC机,目前Bulkloop.c代码修改过了,fifo_wr.v也写好了,但是写入开发板后,EZ-USB的pipe不对,因为我设置的是EP2 IN 但是界面显示EP2 OUT  不知道哪里代码哪里修改错了,希望大佬指点。附上Bulkloop.c的代码和fifo_wr.v的代码。
//-----------------------------------------------------------------------------
//   File:      bulkloop.c
//   Contents:  Hooks required to implement USB peripheral function.
//
// $Archive: /USB/Examples/FX2LP/bulkloop/bulkloop.c $
//
//
//-----------------------------------------------------------------------------
// Copyright (c) 2011,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pragma NOIV               // Do not generate interrupt vectors

#include "..\inc\fx2.h"
#include "..\inc\fx2regs.h"
#include "..\inc\syncdly.h"            // SYNCDELAY macro

extern BOOL GotSUD;             // Received setup data flag
extern BOOL Sleep;
extern BOOL Rwuen;
extern BOOL Selfpwr;

BYTE Configuration;             // Current configuration
BYTE AlternateSetting;          // Alternate settings

#define VR_NAKALL_ON    0xD0
#define VR_NAKALL_OFF   0xD1

//-----------------------------------------------------------------------------
// Task Dispatcher hooks
//   The following hooks are called by the task dispatcher.
//-----------------------------------------------------------------------------

void TD_Init(void)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
     // set the CPU clock to 48MHz, Default 12MHz(Page 333)
    //CPUCS = 0x02;  //12MHZ CLKOUT ENALBE
  //CPUCS = 0x0a;  //24MHZ CLKOUT ENALBE
  CPUCS = 0x12;  //48MHZ CLKOUT ENALBE,时钟不反向,CLKOUT PIN驱动,有时钟输出;
    SYNCDELAY;

//Interface Configure(Page 334)
    IFCONFIG =0x03;    //选择为外部时钟,且时钟频率为30MHz,且为同步slaveFIFO模式,输入IFCLK(5~48MHz)(0000_0011)
    //IFCONFIG =0x0B;//选择为外部时钟,且为异步slaveFIFO模式,不需要IFCLK
    SYNCDELAY;

//Configure REVCTL for Chip Revision Control(Page 344)
    REVCTL = 0x03;        //Cypress highly recommends setting both bits to 1
    SYNCDELAY;

    Rwuen = TRUE; // Enable remote-wakeup

  // Registers which require a synchronization delay, see section 15.14
  // FIFORESET        FIFOPINPOLAR
  // INPKTEND         OUTPKTEND
  // EPxBCH:L         REVCTL
  // GPIFTCB3         GPIFTCB2
  // GPIFTCB1         GPIFTCB0
  // EPxFIFOPFH:L     EPxAUTOINLENH:L
  // EPxFIFOCFG       EPxGPIF**SEL
  // PINFLAGSxx       EPxFIFOIRQ
  // EPxFIFOIE        GPIFIRQ
  // GPIFIE           GPIFADRH:L
  // UDMACRCH:L       EPxGPIFTRIG
  // GPIFTRIG

  // Note: The pre-REVE EPxGPIFTCH/L register are affected, as well...
  //      ...these have been replaced by GPIFTC[B3:B0] registers

  // default: all endpoints have their VALID bit set
  // default: TYPE1 = 1 and TYPE0 = 0 --> BULK
  // default: EP2 and EP4 DIR bits are 0 (OUT direction)
  // default: EP6 and EP8 DIR bits are 1 (IN direction)
  // default: EP2, EP4, EP6, and EP8 are double buffered

  // we are just using the default values, yes this is not necessary...
  EP1OUTCFG = 0xA0;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EP2CFG = 0xE0;
  SYNCDELAY;
  EP4CFG = 0x60;        // disabled...
  SYNCDELAY;
  EP6CFG = 0x60;        // disabled...
  SYNCDELAY;
  EP8CFG = 0x60;        // disabled...

  //=========================大大的分割线=================================//
     //复位FIFO,先复位端点,再清空端点(Page 340)
    SYNCDELAY;
    FIFORESET = 0x80;// activate NAK-ALL to avoid race conditions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2;// reset, FIFO 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4;// reset, FIFO 4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6;// reset, FIFO 6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8;// reset, FIFO 8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deactivate NAK-AL
    SYNCDELAY;

//Configure the EPxFIFOCFG(Page 349)
    EP2FIFOCFG = 0x08;     // autoin, 8 Bit Wide,0000_1000  自动使能IN
//    EP2FIFOCFG = 0x09;     // autoin, 16 Bit Wide
    SYNCDELAY;
    EP4FIFOCFG = 0x00;    // no-autoOUT, bytewide
    SYNCDELAY;
    EP6FIFOCFG = 0x00;     // no-autoOUT, bytewide
    SYNCDELAY;
    EP8FIFOCFG = 0x00;    // no-autoOUT, bytewide
    SYNCDELAY;

//--------------------------------------------------------

//Configure PIN Polarity
    PORTACFG = 0x40;    //IFCOG[1:0] = 11(Slave FIFO Mode), Set PORTACFG[6] to USE PA7-SLCS (Page 275) 0100_0000
    SYNCDELAY;
    FIFOPINPOLAR = 0x04;    //BIT[5:0] = {PKTEND, SLOE, SLRD, SLWR, EMPTY, FULL}--0000_0100
                            //Set SLWR High Valid; PKTEND,SLOE,SLRD EMPTY, FULL Low Active(Page 342)
    SYNCDELAY;

//--------------------------------------------------------
//设置为Autoin时的自动传输包大小(Page 239)
    SYNCDELAY;
     EP2AUTOINLENH = 0x02; // EZ-USB automatically commits data in 512-byte chunks  0000_0010
//     EP2AUTOINLENH = 0x04; // EZ-USB automatically commits data in 1024-byte chunks
    SYNCDELAY;
     EP2AUTOINLENL = 0x00;
    SYNCDELAY;

//Set Autopointer, enable dual autopointer(Page 215-216)
    AUTOPTRSETUP = 0x01;

//FLAGA - User-Programmable Level; FLAGB - FIFO Full, FLAGC - FIFO Empty: (L: Valid)(Page 223)
    PINFLAGSAB = 0x00;//0x8a;
    SYNCDELAY;
    PINFLAGSCD = 0x00;//0x08;
    SYNCDELAY;

  //===========================大大的分割线===============================//
/*
    // out endpoints do not come up armed

  // since the defaults are double buffered we must write dummy byte counts twice
  SYNCDELAY;
  EP2BCL = 0x80;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2BCL = 0x80;
  SYNCDELAY;
  EP4BCL = 0x80;                // arm EP4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4BCL = 0x80;

*/

  // enable dual autopointer feature
  //AUTOPTRSETUP |= 0x01;

}

void TD_Poll(void)              // Called repeatedly while the device is idle
{

}

BOOL TD_Suspend(void)          // Called before the device goes into suspend mode
{
   return(TRUE);
}

BOOL TD_Resume(void)          // Called after the device resumes
{
   return(TRUE);
}

//-----------------------------------------------------------------------------
// Device Request hooks
//   The following hooks are called by the end point 0 device request parser.
//-----------------------------------------------------------------------------

BOOL DR_GetDescriptor(void)
{
   return(TRUE);
}

BOOL DR_SetConfiguration(void)   // Called when a Set Configuration command is received
{
   Configuration = SETUPDAT[2];
   return(TRUE);            // Handled by user code
}

BOOL DR_GetConfiguration(void)   // Called when a Get Configuration command is received
{
   EP0BUF[0] = Configuration;
   EP0BCH = 0;
   EP0BCL = 1;
   return(TRUE);            // Handled by user code
}

BOOL DR_SetInterface(void)       // Called when a Set Interface command is received
{
   AlternateSetting = SETUPDAT[2];
   return(TRUE);            // Handled by user code
}

BOOL DR_GetInterface(void)       // Called when a Set Interface command is received
{
   EP0BUF[0] = AlternateSetting;
   EP0BCH = 0;
   EP0BCL = 1;
   return(TRUE);            // Handled by user code
}

BOOL DR_GetStatus(void)
{
   return(TRUE);
}

BOOL DR_ClearFeature(void)
{
   return(TRUE);
}

BOOL DR_SetFeature(void)
{
   return(TRUE);
}

BOOL DR_VendorCmnd(void)
{
  BYTE tmp;

  switch (SETUPDAT[1])
  {
     case VR_NAKALL_ON:
        tmp = FIFORESET;
        tmp |= bmNAKALL;
        SYNCDELAY;
        FIFORESET = tmp;
        break;
     case VR_NAKALL_OFF:
        tmp = FIFORESET;
        tmp &= ~bmNAKALL;
        SYNCDELAY;
        FIFORESET = tmp;
        break;
     default:
        return(TRUE);
  }

  return(FALSE);
}

//-----------------------------------------------------------------------------
// USB Interrupt Handlers
//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re called by the USB interrupt jump table.
//-----------------------------------------------------------------------------

// Setup Data Available Interrupt Handler
void ISR_Sudav(void) interrupt 0
{
   GotSUD = TRUE;            // Set flag
   EZUSB_IRQ_CLEAR();
   USBIRQ = bmSUDAV;         // Clear SUDAV IRQ
}

// Setup Token Interrupt Handler
void ISR_Sutok(void) interrupt 0
{
   EZUSB_IRQ_CLEAR();
   USBIRQ = bmSUTOK;         // Clear SUTOK IRQ
}

void ISR_Sof(void) interrupt 0
{
   EZUSB_IRQ_CLEAR();
   USBIRQ = bmSOF;            // Clear SOF IRQ
}

void ISR_Ures(void) interrupt 0
{
   // whenever we get a USB reset, we should revert to full speed mode
   pConfigDscr = pFullSpeedConfigDscr;
   ((CONFIGDSCR xdata *) pConfigDscr)->type = CONFIG_DSCR;
   pOtherConfigDscr = pHighSpeedConfigDscr;
   ((CONFIGDSCR xdata *) pOtherConfigDscr)->type = OTHERSPEED_DSCR;

   EZUSB_IRQ_CLEAR();
   USBIRQ = bmURES;         // Clear URES IRQ
}

void ISR_Susp(void) interrupt 0
{
   Sleep = TRUE;
   EZUSB_IRQ_CLEAR();
   USBIRQ = bmSUSP;
}

void ISR_Highspeed(void) interrupt 0
{
   if (EZUSB_HIGHSPEED())
   {
      pConfigDscr = pHighSpeedConfigDscr;
      ((CONFIGDSCR xdata *) pConfigDscr)->type = CONFIG_DSCR;
      pOtherConfigDscr = pFullSpeedConfigDscr;
      ((CONFIGDSCR xdata *) pOtherConfigDscr)->type = OTHERSPEED_DSCR;
   }

   EZUSB_IRQ_CLEAR();
   USBIRQ = bmHSGRANT;
}
void ISR_Ep0ack(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Stub(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0in(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0out(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1in(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1out(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2inout(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4inout(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6inout(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8inout(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Ibn(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0pingnak(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1pingnak(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2pingnak(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4pingnak(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6pingnak(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8pingnak(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rrorlimit(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2piderror(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4piderror(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6piderror(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8piderror(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2p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4p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6p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8p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2e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4e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6e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8e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2f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4f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6f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Ep8fflag(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GpifComplete(void) interrupt 0
{
}
void ISR_GpifWaveform(void) interrupt 0
{
}

Verilog--fifo_wr.v
module fifo_wr(
    clk    ,
    rst_n  ,
    //Other signal

    //input
    fifo_full   ,//flag
    load        ,
   // fifo_empty  ,//flag
    //output
    fifo_wr     ,//fifo_wr signal
    fifo_data   ,//fifo write data
    fifoadr      //select fifo
    );

    //参数定义
    parameter      DATA_W   =  8;
    parameter      STATE_W  =  3;

    parameter      IDLE     =  0;
    parameter      S1       =  1;
    parameter      S2       =  2;
    parameter      S3       =  3;
    parameter      S4       =  4;

    //输入信号定义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input               fifo_full   ;
    input               load        ;
    //input               fifo_empty  ;

    //输出信号定义
    output              fifo_wr     ;
    output[DATA_W-1:0]  fifo_data   ;
    output[2-1:0]       fifoadr     ;

    //输出信号reg定义
    reg                 fifo_wr     ;
    reg   [DATA_W-1:0]  fifo_data   ;
    reg   [2-1:0]       fifoadr     ;

    //中间信号定义
   reg                  clkin       ;
   reg    [STATE_W-1:0] state_c     ;
   reg   [STATE_W-1:0] state_n     ;

   wire                 start_s3    ;
   wire                 end_s4    ;

   wire  [DATA_W-1:0]   rand_num;

  //First div clk by 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clkin <= 'b1;
       end
       else begin
           clkin<= ~clkin;
       end
   end

   //三段式状态机
    //第一个进程,同步时序always模块,格式化描述次态寄存器迁移到现态寄存器(不需更改)
    always@(posedge clkin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state_c <= IDLE;
        end
        else begin
            state_c <= state_n;
        end
    end

    //第二个进程,组合逻辑always模块,描述状态转移条件判断
    always@(*)begin
        case(state_c)
            IDLE:begin
                 state_n = S1;
            end
            S1:begin
                state_n = S2   ;
            end
            S2:begin
                if(start_s3)begin
                    state_n = S3;
                end
                else begin
                    state_n = state_c;
                end
            end
            S3:begin
                state_n = S4;
            end
            S4:begin
                if(end_s4)begin
                    state_n = S2;
                end
                else begin
                    state_n = IDLE;
                end
            end
            default:begin
                state_n = IDLE;
            end
        endcase
    end
    //assign start_s1 = state_c==IDLE && ;
    assign start_s3 = state_c==S2   && fifo_full;
    assign end_s4 = state_c==S3   && fifo_full;
    //assign end_s2   = state_c==S2   && ;

    //第三个进程,同步时序always模块,格式化描述寄存器输出(可有多个输出)

    //fifoadr 此处应该考虑写状态fifoadr和非写状态的fifoadr是不一样的
    always  @(posedge clkin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 )begin
            fifoadr <= 2'b 10;
        end
        else begin
            fifoadr <= 2'b 10;//10指的是EP6
        end
//else if(state_c==S1)begin
        //    fifoadr <= 2'b00;//目前还不知道具体选哪个
       // end
    end

    //fifo_wr
    always  @(posedge clkin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fifo_wr <=1'b0;      //初始化
        end
        else if(state_c==S3)begin
            fifo_wr <= 1'b1;
        end
        else begin
            fifo_wr <= 1'b0;
        end
    end

    //fifo_data
    always  @(posedge clkin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fifo_data <= 'hff;
        end
        else if(state_c == S3)begin
            fifo_data <= rand_num ;
        end
    end

    //例化RanGen
    RanGen  uut_RanGen(
            .clk                (clk     ),
            .rst_n              (rst_n   ),
            .load               (load    ),
            .rand_num           (rand_num)

    );

    endmodule

楼主:
没有大佬吗?

网友A(2018-01-20):
问题解决了么?我觉得还是固件的问题,看看配置寄存器有没有设对

网友B:
KEIL 项目里有个 汇编写的 A51文件, 你要改里面的内容才行,只配寄存器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