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升17V/5A的升压电路

楼主(2017-08-30):
大神推荐一个12V升17V/5A的升压电路,最重要的是安全性

楼主:
有5A输出的吗?配套12V转17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5A输出的吗?配套12V转17V

最大输出电流与使用的MOS管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输出电流与使用的MOS管有关

你有相关的原理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相关的原理图吗

TI网站上不是有吗

网友B:
我们这边可以做,不过要定制,有兴趣可以加Q504612850

网友C(2018-06-25):
ZCC9428 产品特点:
1.本产品为高效率同步升压驱动芯片:
          7.4V升到12V 2A效率高达95%,可达4A稳定输出(典型值)
          12V升到24V  2A效率高达94%,可达4A稳定输出(典型值)
2.宽电压输入范围:3.0V~30V输入,可满足多种供电源升压
3.输出电压可调,最高可以输出35V电压
4.输入隔离功能,若输出端短路,通过外部MOS自动切断输出
5.芯片停止工作时电流<1uA
6.完全符合Intel Thunderbolt Power Spec.
7.芯片还包括欠压锁存,过流保护和过温保护
8.采用SOP16封装    QQ:2863548732

网友D:
标称10A的在实际中也过不了!!我曾用标称4A的,结果只输出400mA左右.询问厂家,厂家说那个标称是mos管的最大电流而不是电路的输出电流,和国外不一样。是汉字高深还是套路闹不懂!

网友E(2018-07-28):
用升压芯片CN5120

网友E:
附CN5120技术说明书。

网友F(2018-10-08):
引用 网友D:
标称10A的在实际中也过不了!!我曾用标称4A的,结果只输出400mA左右.询问厂家,厂家说那个标称是mos管的 ...

中广芯源SC3671 17v5A完全没问题的,可以来电咨询1501404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