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编辑

楼主(2017-08-30):
(无正文)

网友A:
8365没用过,我想应该类似于这个吧。

网友A:
年代久远,忘记当时怎么搞的了。翻出来一些代码你试下吧。好像是调用rtk_port_macForceLinkExt0_set 后就可以了,然后发往mac的时钟就出来了。

        /* main switch init
        if (rtk_switch_init() != RT_ERR_OK)
    {
        err++;
    }

        rtk_port_mac_ability_t mac_cfg;
        mac_cfg.forcemode        = MAC_FORCE;
        mac_cfg.speed                = SPD_100M;
        mac_cfg.duplex                = FULL_DUPLEX;
        mac_cfg.link                = PORT_LINKUP;
        mac_cfg.nway                = DISABLED;
        mac_cfg.rxpause                = ENABLED;
        mac_cfg.txpause                = ENABLED;
  rtk_port_macForceLinkExt0_set (MODE_EXT_MII_PHY, &mac_cfg);
  rtk_port_macForceLinkExt1_set (MODE_EXT_MII_PHY, &mac_cfg);
        //rtk_port_macForceLinkExt_set(EXT_PORT_2, MODE_EXT_MII_PHY, &mac_cfg);
  rtk_port_rgmiiDelayExt0_set(1,0);
  rtk_port_rgmiiDelayExt1_set(1,0);
*/

/*
        rtk_port_phyEnableAll_set(ENABLED);
#include "rtl8367b_asicdrv.h"
  rtl8367b_setAsicRegBit(RTL8367B_REG_CPU_CTRL, RTL8367B_CPU_EN_OFFSET, 1);
    rtl8367b_setAsicRegBits(RTL8367B_REG_CPU_CTRL, RTL8367B_CPU_TRAP_PORT_MASK, 5);
    rtl8367b_setAsicRegBits(RTL8367B_REG_CPU_CTRL, RTL8367B_CPU_TRAP_PORT_MASK, 7);
    rtl8367b_setAsicRegBits(RTL8367B_REG_CPU_CTRL, RTL8367B_CPU_TRAP_PORT_MASK, 6);
*/

    /* 初始化交换机芯片
    if (swtichstate == 0)
      {
      swtichstate = 1;
      rt_memset (swtichreg0, 0xee, 64);
      rt_memset (swtichreg1, 0xee, 64);
      if (SimI2C_Read_RTL8367 (swtichaddr, swtichdata, 2, 64, (u8 *)swtichreg0) != SimI2C_SUCCESS)
        {
        err++;
        }
    //SimI2C_Write (swtichaddr, 4, swtichdata);
    rt_thread_delay (1000);
      if (SimI2C_Read_RTL8367 (swtichaddr, swtichdata, 2, 64, (u8 *)swtichreg1) != SimI2C_SUCCESS)
        {
        err++;
        }
      }*/

楼主:
好的,我试试,先谢谢您!

楼主:
ctsdswk您好,请问您有完整的SD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365没用过,我想应该类似于这个吧。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想请问您一下,您有那个完整的SD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代久远,忘记当时怎么搞的了。翻出来一些代码你试下吧。好像是调用rtk_port_macForceLinkExt0_set 后就可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想请问您一下,您有那个完整的SDK吗?
我这是第一次帖子求助,不太会弄,不要见笑哦

网友A(点评):
那个sdk是要签协议才能拿到的。

网友A(点评):
好吧,我记得是要签协议。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想请问您一下,您有那个完整的SDK吗?
我这是第一次帖子求助,不太会弄,不要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