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开关频率

楼主(2017-08-30):
如图请问IGBT的开关频率的最大值的最小值各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拒绝回答

网友B:
可以工作的频率范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工作的频率范围啊。

最大值好理解,最小值呢?难道30K-120K的管子,我10K的开关频率还不能用了

楼主:
主要最小值理解不了

网友C:
一般都没有最小的限制,都说最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大值好理解,最小值呢?难道30K-120K的管子,我10K的开关频率还不能用了

当然可用。不过,楼主给出的是选型工具中的选择范围,这个可不作数,需要看器件手册。如果器件手册中也有下限,那说明是测试条件,这个会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