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音箱如何接地

楼主(2017-08-30):
请教各位大神,弱弱的问一下音箱如何接地,现在音箱是2项的,如何加接地线?主要是有收音机的声音,分析是屏蔽不好,没有接地。

网友A:
广播声窜入你可在话筒输入或线路输入端并只0.001~0.01uF到地旁路下杂音.
另外话筒或线路输入要用好点的屏蔽线,可靠接地.这个你先可拨掉输入线,若广播声没了,就是线的问题.若还有,则用上面办法.屏蔽线好坏可剥开一点看,铜网较密为佳品,稀疏为次品.

网友B:
音箱连线不会导致发生收到广播的现象,音箱线分正负,一般都是负端接地。功放收到广播是电路设计不佳所致,最好改善设计,加高频去耦电容即使解决问题也是一种掩盖。

网友C:
前端信号接头氧化了,形成半导体,广播才进的来

网友D:
无源音箱是不会进入干扰的,只有几个欧,是你的功放或者前端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