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书上,说设置合适VDDA电压,选择5V或者3.3V?这句话的意思

楼主(2017-08-30):
是通过软件设置吗?还是单独从外界引一个电压过来?

网友A:
应该是.cydwr->system 设置VDDA电压跟实际电压相一致,注意VDDIO、VDDC等电压要设置等于或者低于VD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ydwr->system 设置VDDA电压跟实际电压相一致,注意VDDIO、VDDC等电压要设置等于或者低于VDDA ...

我看了下,是默认5V,实际测出来的是4.几伏,是不是要把默认的5v改过来?

网友B:
手册31说的非常清楚哇,
供电这种东西能软件设置吗?肯定是硬件设计的时候决定哇

网友C:
如沙发和地板所说,软件设置,设置与实际供电对应的电压,便于软件在编译时产生相对应的内部Vref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是默认5V,实际测出来的是4.几伏,是不是要把默认的5v改过来? ...

这个设置主要是在ADC用VDDA做参考电压并且要用API进行电压计算时,需要填写为实际电压。 通常情况下不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