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在电机轴小幅高频抖动情况下测速不对,求解决思路

楼主(2017-08-30):
电机轴卡死,但是还是有1,2度可以运动(间隙),编码器是增量式光编,现在的方案是A相引入上升沿检测中断,B相作为普通IO口,Z相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引到DSP上来。A检测到上升沿,进中断,查看此时B相得值,B相为低,表示正传,脉冲数++;B相为负,电机反转,脉冲数--。问题是:在电机高频小幅抖动的时候,观察到脉冲数一直往上加,或一直往下减……查看AB相信号,有第一段A相有脉冲,但是B一直为1,也有时间B相有脉冲,A相一直为高,所以现在的判断脉冲数++的思路有缺陷,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能不能提一个建议,怎么解决这类问题,拜谢

楼主:
自顶一个,快顶我上去

网友A:
判断的思路是对的     一相用于捕获速度  一相用于结合判断正反转
z相没用说明你不需要零点
抖动时只能说明一直在触发中断   看来你的编码器线数较高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啊   抖动时捕获得到的速度应该很高吧
可以限制速度  计算出高出的不计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啊   抖动时捕获得到的速度应该很高吧
可以限制速度  计算出高出的不计入 ...

2048线的增量式光编,对角度检测需要比较精度高,你说那个限速的问题我之前有考虑,但是那个抖动造成的角度变化大概1秒可以累积30个脉冲,角速度其实不算快1秒5°吧,比正常的角速度小,所以后来没有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48线的增量式光编,对角度检测需要比较精度高,你说那个限速的问题我之前有考虑,但是那个抖动造成的角 ...

你在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