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波、三角波、正弦波发生器方案吗?

楼主(2017-08-30):
想做一个信号发生器,能提供点方案吗

网友A:
首先由555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产生方波,然后由积分电路将方波转化为三角波,最后用低通滤波器将方波转化为正弦波,但这样的输出将造成负载的输出正弦波波形变形,因为负载的变动将拉动波形的崎变。

网友A:
原理框图

网友B:
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信号发生器的原理框图

网友B:
RC正弦波振荡电路、电压比较器、积分电路共同组成的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函数发生器的设计方法

网友B:
先通过RC正弦波振荡电路产生正弦波,再通过电压比较器产生方波,最后通过积分电路形成三角波

网友B:
此电路具有良好的正弦波和方波信号

网友B:
但经过积分器电路产生的同步三角波信号,存在难度

网友B:
原因是积分器电路的积分时间常数是不变的,而随着方波信号频率的改变,积分电路输出的三角波幅度同时改变

网友B:
若要保持三角波幅度不变,需同时改变积分时间常数的大小

网友B:
函数发生器总电路图

网友B:
555定时器接成多谐振荡器工作形式,C2为定时电容,C2的充电回路是R2→R3→RP→C2;C2的放电回路是C2→RP→R3→IC的7脚(放电管)

网友B:
由于R3+RP》R2,所以充电时间常数与放电时间常数近似相等,由IC的3脚输出的是近似对称方波

网友B:
按图所示元件参数,其频率为1kHz左右,调节电位器RP可改变振荡器的频率。方波信号经R4、C5积分网络后,输出三角波。三角波再经R5、C6积分网络,输出近似的正弦波

网友B:
C1是电源滤波电容。发光二极管VD用作电源指示灯

网友C:
用da多简单

网友D:
这个重点的在于模拟电路的设计 上

网友D:
至于几种信号的软件代码上的实现,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D:
将各周期信号按照时域进行分解处理成数字存储在flash中

网友D:
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将对应的波形信号数据依次读出来进行输出

网友D:
最后是利用DA转换的,将该信号输出并放大到需要的级别即可。

网友E:
信号发生器,输出正弦波、方波、三角波。
频率范围?占空比范围?电压幅值范围?预算?开发周期?
可以考虑DDS+运放输出;

网友F:
太简单了,并且都做过。
1、用模拟处理的IC,比如ICL8038(最高300KHZ)、MAX038(最高20MHZ)。
2、使用DDS芯片。
3、使用MCU+DAC。

这3种我都用得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首先由555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产生方波,然后由积分电路将方波转化为三角波,最后用低通滤波器将方波转 ...

可在正弦输出端加一个跟随器放大电流,这样可以加大带载能力,看这样能不能解决?

网友H:
最高需要多高的频率呢?

网友I:
有很多这种方案的

网友J:
DAC想输出啥就输出啥

网友K:
建议用单片机来做,灵活性好,频率可变。

网友L:
AD9833+AD603比较简单,也便宜,频率高了可以用fpga+dac

网友M:
主要看各个频率下的THD吧?

网友N:
标记下 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O:
累不累  一颗ad9833  妥妥的

网友P:
这个就不是很复杂阿的,楼上有几位的分析很不过

网友Q:
我可以帮你做,但是我现在不会写GD32程序,可以帮个忙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A:
首先由555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产生方波,然后由积分电路将方波转化为三角波,最后用低通滤波器将方波转 ...

多谐振荡器的精度比较重要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信号发生器的原理框图

这个图示化的接好还是蛮不错,也就是听惯了一个建议的处理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若要保持三角波幅度不变,需同时改变积分时间常数的大小

这个说的是,这个时间常数的很关键

网友T:
引用 网友A:
首先由555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产生方波,然后由积分电路将方波转化为三角波,最后用低通滤波器将方波转 ...

在方波的基础上进行处理的,也是一种解决思路的

网友T:
现在一般都不用的MCU+DA的模式给设计的么?

网友U:
这个设计的方案不同的,只要得到一样的结果也是OK的

网友R:
这个其实也不是个很难的工程的哈

网友V(2017-09-29):
信号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这几个处理过程是 不可逆的

网友W:
这个最好的方案就是采用MCU+DA的实现方案的

网友W:
可以通过选择实现输出不同的波形的

网友W:
这个方案的缺点就是输出的信号需要进行放大处理的才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X:
这个没啥好说的,还是MCU的方案比较好

网友T:
这个看来打击都比较积极的,方案都比较好,我路过的参考

网友D:
大家都说了很多的,比较倾向于MCU的设计方案的

网友Y(2018-10-21):
引用 网友F:
太简单了,并且都做过。
1、用模拟处理的IC,比如ICL8038(最高300KHZ)、MAX038(最高20MHZ)。
2、使用DD ...

你好,我想弄一个单脉冲的信号源,触发一次产生方波,方波的高电平和脉宽可调,范围1us--max,步进1us左右,可以推荐一个电路图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Y:
你好,我想弄一个单脉冲的信号源,触发一次产生方波,方波的高电平和脉宽可调,范围1us--max,步进1us左 ...

你看看“单稳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