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CD中时序图中SI什么意思

楼主(2017-08-30):
跪求

网友A:
串行数据线

楼主:
大神你好,这个是指传数据和地址的时序么?

楼主:
IIC总线是不是指51单片机和外部设备通讯的时候必须遵守的协议啊。

楼主:
8080时序又是什么意思、和IIC协议弄糊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IC总线是不是指51单片机和外部设备通讯的时候必须遵守的协议啊。

不是的。IIC总线只是常用的通讯协议的一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8080时序又是什么意思、和IIC协议弄糊涂了、

8080是另外一种通讯时序,现在一般用于1602和12864的显示屏

网友B:
相当于SPI的MO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80是另外一种通讯时序,现在一般用于1602和12864的显示屏

时序和协议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C:
SI,就是 Serial Inp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序和协议有什么区别啊、

时序和协议都是为了通讯约定的一些规则。
协议的范围更广,可能包含通讯时序,也可能不包含。协议的层次更高一些。
时序都是通讯时对硬件IO电平的要求。

网友D:
串行数据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