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IN4148电流计算

楼主(2017-08-30):
请问,下面的这张电路图里,流经IN4148的电流大小是否恒定了,如果恒定,电流应该是多少?另外,IN4148电子手册里,25度是,电流10mA时,导通电压1V。如果温度条件不变,那此时,IN4148的导通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A:
“IN4148电子手册里,25度是,电流10mA时,导通电压1V。如果温度条件不变,那此时,IN4148的导通电压应该是多少?”
只能查该二极管正向电压-电流曲线。

另外,没有IN4148这个型号,只有1N4148。

网友:
这个零点几MA了,应该正向导通压降0.5V左右哈,

网友B:
手册里面看曲线,名字叫Forward current as a function of forward voltage或者叫Forward current vs. Forward Voltage。不同厂家的1N4148表现都还不一样。

网友C:
1. 流经1N4148的电流大小是否恒定?
答:这取决于R3右端Vout处的负载大小情况。如果负载电阻很大,近似开路,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就基本恒定。否则,就不太确定。

2. 如果恒定,电流应该是多少?
答:这取决于R3右端Vout处的负载大小情况。如果负载电阻很大,近似开路,Id = (2.5 - 0.65)/ 16 = 0.12(mA).
如果,如果负载电阻很小,近似短路,绝大部分电流流过R3了。1N4148的电流几乎为0. 总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 如果25°C温度条件不变,1N4148的导通电压应该是多少?
答:近似0.65V。基本不变,不过,通过二极管正向电流增加,导通电压会有一点增加,会大于0.65V,反之,电流减小,导通电压也会减小,会小于0.65V。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特别是xmar的解释非常到位,真的太谢谢你们了。另外,我的Vout是直接进入Arduino的AD采样端可以吗?

网友D:
需要实测。
不同厂家出的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