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用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8-30):
有源是不是比无源要稳定

网友A:
于 石英晶 体震 荡器具 有非 常好的频率 稳定 性和 抗外界 干扰 的能 力,所以 ,石英 晶体震荡器是 用来 产生 基准频 率的 。通 过基准频率 来控 制电路中的 频率 的准确 性。

网友B:
石英 晶体 震荡 器的应 用范 围是非 常广的, 它质量 等级、频 率精度 也是 差别 很大的 。通 讯系统用的 信号 发生 器的信 号源 (震 荡源),绝 大部分 也用的是 石英晶 体震 荡器。

网友A:
无 源晶 振是有 2 个 引脚的 无极 性元件,需 要借 助于时钟电 路才 能产生 振荡 信号,自身 无法振荡 起来

网友B:
有 源晶 振有 4 只引脚 ,是 一个 完整的振荡 器, 其中除了石 英晶 体外, 还有 晶体 管和阻容元件

网友A:
无源晶 体需 要用 DSP 片内的振 荡器 ,无源晶体没 有电 压的问题,信 号电平 是可变的,也 就是说 是根据起 振电路来决 定的, 同样的晶体可以 适用于多种电压 ,可 用于 多种不同时 钟信号电压 要求 的 DSP, 而且 价格通 常也 较低 ,因此对于 一般 的应用 如果条件 许可建议用 晶体,这
尤其 适合 于产 品线丰 富批 量大的 生产者

网友B:
有源 晶振不 需要 DSP 的内部 振荡器 ,信 号质 量好, 比较 稳定,而且 连接 方式相 对简单(主 要是 做好 源滤波,通常使用 一个电 容和电感 构成的 PI 型滤 波网络,输出端用一 个小阻值的电阻 过滤 信号即 可),不 需要复杂的 配置    。

网友A:
有源 晶振通 常的 用法: 一脚 悬空,二 脚接地,三 脚接 输出, 四脚 接电压 。

网友B:
相对 于无 源晶 体,有 源晶 振的 缺陷是其信 号电 平是固定的 ,需要选择 好合 适输出 电平 ,灵活性较 差, 而且 价格高 。

网友A:
微控 制器 的时 钟源可 以分 为两类:基于机 械谐 振器件的时 钟源,如晶 振、 陶瓷谐振槽 路; RC(电 阻、电容 )振荡 器。 一种是 皮尔斯振 荡器配置,适用 于晶 振和陶 瓷谐 振槽路。另 一种为简单 的分 立 RC 振荡器。

网友B:
基于 晶振 与陶 瓷谐振 槽路 的振荡 器通常能 提供非常高的初始精度和较低的 温度系 数。 RC 振荡器能 够快 速启动,成 本也 比较低,但通常 在整 个温度和工作电 源电压 范围 内精度 较差,会在标称 输出 频率的 5%至 50%范围内变 化。

网友A:
但其 性能 受环境条件 和电 路元件 选择的影响。需认真 对待 振荡器 电路 的元件选择 和线 路板布局。 在使 用时,陶瓷谐振 槽路和 相应的负载电容 必须根据 特定的 逻辑 系列 进行优化。 具有高Q 值 的晶振对 放大器的选 择并 不敏感 ,但在过 驱动 时很容 易产 生频率漂移(甚至可 能损坏)。
影响 振荡器工作的环境因 素有: 电磁干扰(EMI)、机械震动 与冲击、 湿度和 温度。这 些因素会增大 输出 频率的 变化 ,增加不稳定性,并 且在有些况下, 还会 造成 振荡器 停振。

网友B:
大部分问题都可 以通过使用 振荡器模 块避免 。这些模块自 带振 荡器、提供低阻 方波 输出,并且 能够在一 定条件 下保 证运行 。最常用的两 种类型是晶振模块和集 成 RC 振 荡器(硅 振荡器) 。晶振模块提供与分 立晶振 相同的精 度。 硅振荡器的 精度要比分 立 RC 振 荡器 高, 多数况 下能 够提 供与陶 瓷谐 振槽路 相当的精 度。

网友A:
分立振荡 器的功耗主要由 反馈放 大器 的电 源电流 以及 路内部的电容值所 决定。 CMOS 放大器功耗 与工作频率成正 比, 可以 表示为 功率 耗散电 容值 。比如, HC04 反 相器 门电 路的功 率耗散电 容值是 90pF。在 4MHz、 5V 源 下工作 时, 相当 于1. 8 mA 的电源电 流

网友B:
再 加上 20 pF 的晶振负载电容 ,整个 源电 流为 2. 2mA。陶瓷谐 振槽 路一般 具有 较大的负载 电容,相 应地也需要 更多 的电流。相比之下 ,晶振模块一般 需要 源电流为 1 0mA ~60mA。硅 振荡器的电 源电 流取决 于其类型 与功能 ,范围可 以从低 频( 固定)器件的几 个微 安到可 编程 器件的 几个毫安。一 种低功率的 硅振 荡器, 如 MAX7375,工 作在4MHz 时只需 不到 2mA 的电流。

网友A:
晶 振是石 英振 荡器的 简称 ,英 文名为 Cr yst al, 它是时 钟电 路中 最重要 的部 件, 它的作 用是向显卡、 网卡 、主板 等配 件的各 部分提供 基准频 率,它就 像个标 尺, 工作 频率不 稳定 会造成相关 设备 工作 频率不 稳定 ,自 然容易出现 问题。 由于制造 工艺不 断提高, 现在晶 振的 频率偏差、 温度 稳定 性、老 化率、密封性等重要 技术指标都很好,已 不容易 出现 故障, 但在选用时仍可 留意 一下 晶振的 质量。

网友C:
根据自己的应用来决点

网友D:
最直观的是管脚的差异的,

网友D:
有源晶振一定是等于或者多于4管脚的,,无源晶振大多2管脚即可

网友E:
有源晶振比无缘的是要稳定的

网友F:
这个与晶振的选材相关系的

网友G:
精密仪器中还是采用有源晶振的较多。

网友H(2017-11-23):
晶振技术咨询及产品推荐:87586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