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UART0 串口通信提问

楼主(2017-08-30):
本人初学者,自学 MCU, 已经调试过N76E003一些简单LED 灯控制的小程序。 在进一步学习串口时,不知道如何连接PC 至Target IC板,请教网友帮忙给予解答。 ICP编程完成后,IC 如何在 PC 的串口调试助手端显示是否收到数据?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还需要一个USB转串口板子,记得N76E003的P0.6是TX,P0.7是RX,用两根杜邦线,交叉对接TXRX,即N76E003 P0.6 TX接USB转串口板子上的RX,N76E003 P0.7 TX接USB转串口板子上的RX。波特率选择与程序设置一致,其他默认,一般都可以收到数据了。

网友B:
去網路上買USB轉串口的模塊,
串口的模塊 <->MCU
GND<->GND.
TX <-> RX
RX <-> TX

開電腦管理員,看串口模塊在那一個COM PORT,開任意串口通信軟件
MCU開UART的SAMPLE CODE。就可以打印信息出來。

网友C:
搞个带USB赚232串口的工具。

网友C:
如果你有STM32官方的necleo开发板就行,上面有这个功能,可以拿来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手头有一个牛桥,能实现USB转UART功能么?
看过牛桥的说明:
1.1  Applications
The Nu-Bridge dongle is designed to support multiple uses. Some of possible
applications are listed below.
 USB to UART
 USB to SPI
 USB to I 2 C
 USB to PWM
 USB to I 2 S
 ADC to USB
 UART/SPI/I 2 C interface monitor

       牛桥有 十个连接线:DVDD/RX0/TX0/RTS0/CTS0 and RX1/TX1/GND/RTS1/CTS1, 在 连接target IC 板子时,是如何连接才能实现UART0 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網路上買USB轉串口的模塊,
串口的模塊 MCU
GNDGND.

手头有一个牛桥,能实现USB转UART功能么?
看过牛桥的说明:
1.1  Applications
The Nu-Bridge dongle is designed to support multiple uses. Some of possible
applications are listed below.
 USB to UART
 USB to SPI
 USB to I 2 C
 USB to PWM
 USB to I 2 S
 ADC to USB
 UART/SPI/I 2 C interface monitor

       牛桥有 十个连接线:DVDD/RX0/TX0/RTS0/CTS0 and RX1/TX1/GND/RTS1/CTS1, 在 连接target IC 板子时,是如何连接才能实现UART0 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