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接收,用什么判断好呢,见市面上有各种的办法

楼主(2017-08-30):
关于红外接收,用什么判断好呢,见市面上有各种的办法,不知道选择哪种好了

网友A:
找个适合自己的办法就OK。

网友B:
一般为了快速,都是放在中断中的

网友C:
主程序读取+定时器+外部中断的判断,三者做到一起就好了。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B:
一般为了快速,都是放在中断中的

这是个好办法,原子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故意多按一会的话,进去中断太频繁了,其他都有没时间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