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控制流RTS/CTS有什么用呢,感觉这个引脚从来没用过

楼主(2017-08-30):
串口控制流RTS/CTS有什么用呢,感觉这个引脚从来没用过

网友A:
表示从来也没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B:
为了解决无线网络中的隐藏终端问题,IEEE802.11协议允许站点使用一个短请求发送帧(request ti send,rts)控制帧和一个允许发送帧(clear to send,cts)控制帧来预约对信道的访问,当发送方要发送该data帧时,他能首先向ap发送一个rts帧,指出发送data帧和确认帧所需要的总时间。当ap收到rts帧后,他广播一个cts帧作为回应。该cts帧有两个目的:给发送方明确的发送允许,指示其他站点在预约期内不要发送。

网友C:
使用rts和cts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D:
rts帧和cts帧的使用可以在两个重要方面提升性能:
1.隐藏终端问题被减轻了,因为长data帧只有在信道预约后才能被发送;
2.因为rts帧和cts帧较短,涉及rts帧和cts帧的碰撞将仅持续很短的rts帧或cts帧持续期。一旦rts帧和cts帧被正确传输,后续的data帧和ack帧应当能无碰撞的发送。

网友E:
那什么时候才会用到这个东西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什么时候才会用到这个东西呢?

CDMA或者GSM模块转串口的时候,会用得着

网友G:
isp一键下载的时候

网友H:
很久很久以前,计算机还没有出现,那时就已经存在了(计算机)史前的串口设备(电传打字机,工控测量设备,通信调制解调器),为了连接这些串口,EIA制定了RS232标准,采用DB25接插件,支持同步和异步串口

网友H:
这个确实用得着的。

网友I:
当A要向B传输数据时,通过其的TX向B的RX进行发送,B将收入的数据先导入缓存,等累计到一定数据LEN_MAX后进行处理。假设此时B由于出现临时事件需要去处理,来不及处理这LEN_MAX个数据时,便希望A暂停发送等其处理完临时事件,再回来处理掉这LEN_MAX个数据再清空缓存,此时B便需将其RTS拉高,待A在其RTS上检测到高电平后,A便会暂停发送数据; B恢复正常后便将RTS重新拉低,待A在其RTS检测到后,便又继续开始的发送数据

网友J:
有了这个东西,就会自动控制发送和接收了。

网友K:
我见过以前的一个产品,拿门电路搭了个硬控流的

网友L:
硬件流控是靠软件实现的,之所以强调“硬件”二字,仅仅是因为硬件流控提供了用于流量情况指示的硬件连线,并不是说,你只要把线连上,硬件就能自己流控。如果软件不支持,光连上RTS和CTS是没有用的。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F:
CDMA或者GSM模块转串口的时候,会用得着

我说么怎么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CDMA或者GSM模块转串口的时候,会用得着

我说么怎么没用过,原来是在这里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