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那种CHOST的装机版装上的系统,驱动老是缺东西

楼主(2017-08-30):
ST, os
为什么用那种CHOST的装机版装上的系统,驱动老是缺东西

网友A:
纯净版和CHOST有什么区别的呢

网友B:
安装版的纯净版可以保证系统较稳定的,安装时间要长些

网友C:
GHOST版使用的是不一样的安装方式,优点是速度快,但系统不是太稳定,而且也不能保证真的是纯净版的,可能会加一些东西

网友D:
有人说,GHOST有病毒,真的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人说,GHOST有病毒,真的假的

坏一点的可能木马等玩意儿也在里面,他们会盗取各种信息的

网友F:
GHOST系统根据不同的需要 在封装的时候 做出了不完全一样的系统 比如豪华版 就是根据原系统 而封装的 一般封装了 原系统的所有功能等 选择版 顾名思义 就是在安装的时候 会出现提示 根据用户的选择安装一些 不长用的 系统自带工具和软件 电脑城装机版 就是大众化版本 一般封装了 N多配置驱动 常用图片、影音、文字处理、系统补丁、基本简单的杀毒软件等。

网友G:
有时候,为了加快电脑的速度,会选择性的删除一些驱动

网友H:
如果是电子工程师的话,建议装纯净版的,这样装什么软件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I:
分GHOST纯净版和极速版,你装前者,不要装后者

网友J:
CHOST是为了电脑没光驱,而使用硬盘或者u盘来启动的,做一个纯净版的CHOST就好了

网友K:
Ghost系统考虑到兼容性这一点,尽量把各种不同硬件的电脑所需的驱动集成到一起,所以装完后一般不缺什么驱动,但不是万能的,那只好缺什么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