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的检测算法,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呢,用什么算法好

楼主(2017-08-30):
矩阵键盘的检测算法,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呢,用什么算法好

网友A:
一般不都是行列检测吗

网友B:
可以参考手机上按键的检测办法

网友C:
手机或者键盘上,应该用的是专门的芯片吧

网友D:
我倾向于用一个专门键扫的集成I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倾向于用一个专门键扫的集成IC

可以推荐一个IC出来吗

网友F:
矩阵键盘检测原理:
1、查询是否有键按下。
2、键的抖动处理。
3、查询按下键所在行和列位置,得到键值。

网友G:
行列扫描,哪种办法好呢,先行还是列呢?

网友H:
哪种都是可以的,和你的接线方式有关

网友I:
实际上,键盘、显示处理是很复杂的,它往往占到一个应用程序的大部份代码,可见其重要性,但说到,这种复杂并不来自于单片机的本身,而是来自于操作者的习惯等等问题,因此,在编写键盘处理程序之前,最好先把它从逻辑上理清,然后用适当的算法表示出来,最后再去写代码,这样,才能快速有效地写好代码。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行列扫描,哪种办法好呢,先行还是列呢?

当按键没有按下时,所有的输入端都是高电平,代表无键按下。行线输出是低电平,一旦有键按下,则输入线就会被拉低,这样,通过读入输入线的状态就可得知是否有键按下了。

网友K:
有行列扫描法和高低电平翻转法的

网友L:
你好,可以介绍下这两种办法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好,可以介绍下这两种办法吗

行扫描法 行扫描法又称为逐行(或列)扫描查询法,是一种最常用的按键识别方法,如上图所示键盘,介绍过程如下。
1、判断键盘中有无键按下 将全部行线Y0-Y3置低电平,然后检测列线的状态。只要有一列的电平为低,则表示键盘中有键被按下,而且闭合的键位于低电平线与4根行线相交叉的4个按键之中。若所有列线均为高电平,则键盘中无键按下。
2、判断闭合键所在的位置 在确认有键按下后,即可进入确定具体闭合键的过程。其方法是:依次将行线置为低电平,即在置某根行线为低电平时,其它线为高电平。在确定某根行线位置为低电平后,再逐行检测各列线的电平状态。若某列为低,则该列线与置为低电平的行线交叉处的按键就是闭合的按键。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好,可以介绍下这两种办法吗

确定矩阵式键盘上何键被按下介绍一种“高低电平翻转法”。
首先让P1口高四位为1,低四位为0。若有按键按下,则高四位中会有一个1翻转为0,低四位不会变,此时即可确定被按下的键的行位置。
然后让P1口高四位为0,低四位为1。若有按键按下,则低四位中会有一个1翻转为0,高四位不会变,此时即可确定被按下的键的列位置。
最后将上述两者进行或运算即可确定被按下的键的位置。

网友N:
这个电平翻转法没用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