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读取传感器的重量值,干扰很严重,怎么才能降低干扰呢

楼主(2017-08-31):
ad读取传感器的重量值,干扰很严重,怎么才能降低干扰呢

网友A:
把电源搞的“”干净“”一些,信号线加屏蔽,软件做些滤波处理

网友B:
要找到这个干扰源,是由什么导致的

网友C:
干扰有多大呢,是否再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D:
上你的电路图看看,是否是设计问题导致的

网友E:
电源的干扰,还是来自传感器的干扰?

网友F:
加滤波电路吧,可以滤掉一定的干扰

网友G:
滤波电路用那种滤波好呢

网友H:
用示波器看看是哪个频率范围内的干扰,然后想办法解决掉他

网友I:
一般都是中值滤波器,但是参数一定要设计好,不然会过滤掉有用的波形

网友J:
如何才能设计好一个完美的称重电路呢?

网友K:
和你的pcb设计,电路设计,防干扰设计,都有很大的关系的,最好是参考所使用ad的官方电路来设计

网友L:
市面上有此类的书籍可以参考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市面上有此类的书籍可以参考吗?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市面上有此类的书籍可以参考吗?

可以参考下官方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