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直流电机驱动能驱动无刷直流电机么?

楼主:
公司现在就让我用现有的有刷直流电机驱动看能不能驱动无刷直流电机。想问问大家这个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还是有可能会实现。能说点原因更好,感激不尽。。。。。。。。。

网友A(点评):
合泰BLDC专用MCU方案,技术支持181 2607 6270

网友B(2017-08-31):
不太可能,驱动原理不同

楼主:
具体怎么去实现,需要改啥呢,我把驱动电路弄上来。刚来这一块,问的比较多勿见怪

楼主:
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永磁无刷电机及其驱动技术 499页 137M 高清书签版 ◆〓
〓◆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相关专辑 9册 185M ◆〓 ...

谢谢老T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能,驱动原理不同

用的IR2103S半桥驱动可以么?

网友D:
有刷电机驱动需要4个MOS组成两个半桥,无刷需要6个MOS组成3个半桥。

网友E:
不行;
有刷,绕组,正向或反向通电,电机就可以转了;

无刷,正反向旋转,有相序要求的,通电顺序没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
有刷,绕组,正向或反向通电,电机就可以转了;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电机驱动需要4个MOS组成两个半桥,无刷需要6个MOS组成3个半桥。

也就是说现在的驱动再加一个半桥有可能去驱动无刷电机?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电机驱动需要4个MOS组成两个半桥,无刷需要6个MOS组成3个半桥。

六个的是驱动三相无刷,我现在这个驱动模块应该可以驱动四相无刷直流电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六个的是驱动三相无刷,我现在这个驱动模块应该可以驱动四相无刷直流电机吧 ...

我不大清楚,我还没有见过4相的直流无刷电机。

改代码,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大清楚,我还没有见过4相的直流无刷电机。

只是打个比喻,这个可以控制四个相,

楼主:
电路还要改么?是驱动电路?比如要控制三相无刷直流,改为三个单桥输入电流在一条线上?是这样吧

网友D(点评):
2楼不是发你资料了吗?光在论坛问能问出个毛线来。

网友F:
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是有区别,驱动成立就可以只改程序来控制就行了.霍尔信号主要逻辑电路我还没拿到.现在应该能驱动,后面的具体实现就可以进一步去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还要改么?是驱动电路?比如要控制三相无刷直流,改为三个单桥输入电流在一条线上?是这样吧 ...

我从刚接触电机到现在比较了解就是从论坛问到的,首先我问你要程序了,程序我自己编写控制的?其次问你要控制电路了?最后你可以选择不回复啊?不懂就可以问咋的,做过的和没做的比就是知道的比你多,不定你自己做半天还不如别人给个提示.

网友G:
产生电磁转距的机制不一样,无刷电机通过靠开关的顺序产生旋转磁埸,有刷电机通过电刷实现电磁转距。

网友H:
引用 网友C:
〓◆ 永磁无刷电机及其驱动技术 499页 137M 高清书签版 ◆〓
〓◆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相关专辑 9册 185M ◆〓 ...

真的 这三个一贴 天下太平了

网友I:
你先弄清楚有刷直流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转动的原理和条件,就知道能不能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无刷电机类似一个步进电机,一个两相步进电机的驱动等同于两个单独的直流电机驱动,这就为无刷电机 ...

了解,谢啦

网友K(2022-05-30):
不得行的,驱动原理不一样。建议楼主去了解一下什么是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控制原理。

网友L(2022-11-07):
引用 网友C:
〓◆ 永磁无刷电机及其驱动技术 499页 137M 高清书签版 ◆〓
〓◆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相关专辑 9册 185M ◆〓 ...

大哥,我电机驱动控制新手,能发到邮箱吗?2996101608@qq.com  万分感谢

tyw
去油香收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不行;
有刷,绕组,正向或反向通电,电机就可以转了;

电机专家说的绝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