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使用开关电源纹波怎么消除

楼主(2017-08-31):
电路图如图所示,电源使用开关电源大约有300mV的纹波,纹波频率约1-4MHz,因为偏置电压由两个电阻分压来的,所以同相输入端会有纹波。因为放大倍数较大,所以输出的纹波很大,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好办法让偏置电压没有一点纹波

网友A:
1、再开关电源测解决:增大输出电容,减小ESR,
2、在信号侧解决:加入滤波器,滤出1-4M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