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C8内部晶振可以支持CAN协议500K速率收发

楼主(2017-08-31):
STM32F072C8内部晶振可以支持CAN协议500K速率收发吗,用了它内部的晶振,CAN跑的500K单片机收发,CAN的H跟L都有波形而且正常的,就是CAN转USB的收发工具收不到,发送单片机也收不到,求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072的内部晶振还是比较准的;
用作USB通讯都没问题,CAN肯定可以;

CAN也很多标准的;
可能标准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2的内部晶振还是比较准的;
用作USB通讯都没问题,CAN肯定可以;

用的三极管做电平转化的,前后级波形也是正常的,那可以说硬件没啥问题,是软件协议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三极管做电平转化的,前后级波形也是正常的,那可以说硬件没啥问题,是软件协议问题吗 ...

三极管转的,也可能硬件问题吧;

你焊接2块板子测试下,或者2个USB转CAN,USB转CAN之间是否可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转的,也可能硬件问题吧;

你焊接2块板子测试下,或者2个USB转CAN,USB转CAN之间是否可以通讯; ...

100K的话波形还可以,调成500K波形就失真比较厉害,之前用高速光耦隔离并且电平转换电路都是OK的,这个应该跟三极管的开关速率有关系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K的话波形还可以,调成500K波形就失真比较厉害,之前用高速光耦隔离并且电平转换电路都是OK的,这个应 ...

这个我不确定;

三极管也有高速三极管的,SOT-23封装,100M的;
问题是,你现在速率低了可以通讯吗?
速率低了可以通讯的话,那就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确定;

三极管也有高速三极管的,SOT-23封装,100M的;

低速现在也不通,所以怀疑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速现在也不通,所以怀疑是软件的问题

那就不清楚了,我以前就用过多个板子之间通讯,和转换器没通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我以前就用过多个板子之间通讯,和转换器没通讯过;

和板子之间通讯也通不了,是不是两个板子CAN的通讯协议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板子之间通讯也通不了,是不是两个板子CAN的通讯协议不一样啊

你用同样的板子,焊接2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同样的板子,焊接2块好了;

已经OK了,最后排查是收发工具波特率跟单片机的不一致,搞了好久,还是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OK了,最后排查是收发工具波特率跟单片机的不一致,搞了好久,还是谢谢啊 ...

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