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信长期横盘突破选股指标公式

楼主(2017-08-31):
 横盘指股市上经常会出现股价徘徊缓滞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既不涨上去,也不跌下来。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底部或者是庄家在洗盘吸货,投资者这时不应参与操作,应注意观察,等形态走好,再介入搭顺风车。
横盘的形成情况及说明
  横盘整理行情是由以下三种情况形成的:

  1、下跌行情形成的横盘整理。

  2、收敛三角形形成的横盘整理。

  3、上涨行情形成的横盘整理。

  横盘整理行情突破方向的形成概率:横盘整理往往是变盘的前奏曲,特别是股价经过一定下跌过程后的横盘整理,很容易形成阶段性底部,下跌行情形成的横盘整理行情结束时,绝大多数情况将选择向上突破,其概率约占90%左右。

  收敛三角形形成的横盘整理由于其形态特征是上涨高点不断下移、下跌低点不断抬高。这种形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延续原有的趋势选择突破方向,只有四分之一的概率会演变成与原来运行趋势相反的走势。

  上涨行情形成的横盘整理是最为复杂的整理行情,其最终的方向性选择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必须根据量价特征,并结合技术分析手段进行具体的研判。

  目前的横盘走势是诞生于下跌行情中,如果这种横盘整理走势持续时间在5至15天内的,形成的向上突破往往具有一定上攻力度。但如果横盘时间过长,不仅会影响反弹动力,而且还容易导致横盘整理最终选择向下破位。

楼主:
N:=18 ;
LOWV:=LLV(LOW,N);
HIGHV:=HHV(HIGH,N);
MAV:=MA(V,3) ;
横盘:=((HIGHV-LOWV)/N)<0.15;
放量1:=V>=1.8*MAV;
今天大阳:=(C-REF(C,1))/REF(C,1)>=0.05;
启动买点:横盘 AND 放量1 AND 今天大阳;

楼主:
S1:=30;
最高值:=HHV(VOL,S1);
KK:=5.19;
流通盘:=CAPITAL/1000000<=KK;
股价:=C>=4.70 AND C<12.99;
去创业板:=IF(CODELIKE('300'),0,1);
去停牌:=DYNAINFO(17)>0;
D22:=IF(NAMELIKE('S'),0,1);
D33:=IF(NAMELIKE('*'),0,1);
去ST:=D22 AND D33;
今日振幅大于:=HHV(H,1)/LLV(L,1)>1.05;
去不想要的:=去创业板 AND 去停牌 AND 去ST AND
股价 AND 流通盘;
盘:=CAPITAL/100;
换:=V/盘;
换手率:=BETWEEN(换,1.53,18);
BB1:=REF(LLV(LOW,5)/LLV(LOW,120)>1.2,1) AND C=HHV(C,120);
CC1:=REF(CLOSE,1);
CC2:=SMA(MAX(CLOSE-CC1,0),6,1)/SMA(ABS(CLOSE-CC1),6,1)*100;
TIAOJIAN1:=C=HHV(C,60);
DAYS11:=BARSLAST(TIAOJIAN1);
跌50以上:=L<REF(C,DAYS11)/1.64;
跌去50%以上:=CURRBARSCOUNT<=10 AND L<REF(C,DAYS11)/1.68;
突破横盘:=REF(HHV(C,120)/LLV(C,120)>1.2,1) ;
跌去50%以上 OR BB1 AND CC2 AND CLOSE>=OPEN*1.03 AND 去不想要的 AND 换手率;

楼主:
{突破横盘}
  LC:=REF(C,1);
VVA:=IF(C>REF(C,1),V,-V);
OBV18:=SUM(IF(C=REF(C,1),0,VVA),18);
XXV:=IF(C>LC,SUM(V,18),0),COLOR0000CC;
YYV:=IF(C<LC,SUM(V,18),0),COLOR00CC00;
SS0:=IF(C>LC,HHV(REF(V,1),18),0);
SS1:=IF(C<LC,HHV(REF(V,1),18),0);
CCI:=((C-MA(C,14))/(0.015*AVEDEV(C,14)))/4+50,COLORFFCCCC;
RSI:SMA(MAX(C-LC,0),6,1)/SMA(ABS(C-LC),6,1)*150-30,COLORCC9900;
   K9:=SMA((C-LLV(L,9))/(HHV(H,9)-LLV(L,9))*100,3,1),COLOR00CCCC;
   D9:=SMA(K9,3,1),COLOR00CC00;
J:=3*K9-2*D9,COLORFF3399,LINETHICK1;
    VAR01:=DYNAINFO(17)*REF(MA(V,5),1);
   VAR02:=DYNAINFO(7)=C AND DYNAINFO(10)=AMOUNT;
   预V1:=IF(DYNAINFO(7)=C AND DYNAINFO(10)=AMOUNT,VAR01,VAR02);
   预量:=IF(V>=预V1,V,预V1);
   VA:=IF(C>REF(C,1),预量,-预量);
量比:预量/MA(REF(V,1),5),NODRAW,COLORFFCC00;
    YY:=IF(C>LC AND C>O AND (HHV(REF(H,1),18)/LLV(REF(L,1),18))<1.1 AND SUM
      (C>LC,18)>SUM(C<LC,18) AND OBV18>0 AND SS0>SS1 AND 量比>2  AND HHV
      (CCI,10)<110 AND HHV(RSI,10)<100 AND HHV(J,10)<110,1,0);
突破横盘:IF(FILTER(YY,5) AND YY=1,60,0),LINETHICK2,COLOR0000FF;
突破:IF(C>LC AND C>O AND SUM(C>LC,18)>SUM(C<LC,18) AND OBV18>0 AND SS0>
      SS1 AND MA(C,5)>MA(C,10) AND 量比>1.6 AND HHV(CCI,10)<100 AND HHV
      (RSI,10)<100 AND HHV(J,10)<100,50,0),COLOR00AAAA;
突破0:=IF(FILTER(突破=50,5) AND 突破=50,50,0);
高:IF(LC=HHV(LC,10) AND REF(H,1)=HHV(REF(H,1),10) AND (CROSS(110,CCI) OR
      CROSS(100,RSI) OR CROSS(110,J)),70,100),COLOR00FF00;
STICKLINE(突破0=50,58,55,14,0),COLOR00CCCC;
STICKLINE(突破0=50,57,56,12,0),COLOR009999;
STICKLINE(突破0=50,45,48,4,0),COLOR0077AA;
STICKLINE(突破0=50,54,50,10,0),COLOR0088DD;
STICKLINE(突破0=50,55,48,6,0),COLOR00AAFF;
STICKLINE(突破0=50,53,52,4,0),COLOR000000;
STICKLINE(突破0=50,53,50,1,0),COLOR0077EE;
STICKLINE(突破0=50,60,55,7,0),COLOR8800CC;
STICKLINE(突破0=50,60,63,4,0),COLOR7700AA;
IF(突破0=50,57,DRAWNULL),LINETHICK4,POINTDOT,COLOR00FF00;
STICKLINE(突破0=50,26,20,12,0),COLORFFFFFF;
STICKLINE(突破0=50,33,25,14,0),COLOR8800CC;
STICKLINE(突破0=50,46,32,16,0),COLORAA00DD;
STICKLINE(突破0=50,37,34,8,0),COLOR00AAFF;
STICKLINE(突破0=50,50,44,2,0),COLOR000000;
STICKLINE(突破0=50,49,49,1,0),COLOR0000EE;
DRAWICON(突破0=50,39,9);

网友A:
能不能贴几个选出来的股的K线形态,看看选出来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贴几个选出来的股的K线形态,看看选出来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楼主:
看看我的宝贝。

网友A:
这么多。。。你自己都不会用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你自己都不会用这些吧

第二张图上的是我挑选出来的,是我用的。其实我主要就用三个。。选股主要是自己看。

网友B(2022-05-29):
如何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