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谁用过ST的蓝牙芯片吗

楼主(2017-08-31):
有谁用过ST的蓝牙芯片吗

网友A:
没用过;
即使有人用过,也很少吧

网友B:
没听说有啊。。ST不是只做单片机吗

网友C:
使用哪个蓝牙芯片?

网友D:
ST还有蓝牙芯片呢,第一次听说。

网友E:
楼主准备使用哪款蓝牙芯片?

网友F:
购买一个蓝牙模块就行。

网友G:
ST有什么蓝牙芯片吗?

网友H:
没有用过,听都没有听过。

网友:
ST公司低功耗蓝牙芯片BLUENRG

网友I:
无线通信系统芯片(SoC)BlueNRG-1

网友D: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J:
可以去试试TI的蓝牙芯片。

网友E:
现在蓝牙都是模块的。

网友F:
现在的蓝牙模块都是串口操作很简单。

网友H:
要使用哪个芯片?蓝牙是集成的吗?

网友:
资料没有找到很多,可能需要自己开发了。

网友G:
只用过TI的蓝牙模块。

网友K:
有蓝牙芯片,还有运动mems传感器比如加速度,陀螺仪

网友K:
推广不好,价格也不好

网友L:
有啥问题吗

网友M:
我们的产品在用 和华为的蓝牙兼容性不好 正在解决

网友N:
用过  BLUE-NRG  不好用 后来直接换TI的了,不知道SOC blue-NRG-1会不会好用些,

网友O:
BLUENRG-1例程代码均开放,很不错,可以尝试看看

网友P:
没用过,也没听说...

网友Q:
小钢**cannon是用的ST的蓝牙芯片,有现成的例程

网友R:
什么样的,发个图看下,好奇,应该很贵吧。

网友S:
用过,blueNRG-1 价格不是很好

网友T:
没有用过,不过有在给用ST方案供同边二三极管和晶振,我们是长电原厂的

网友U:
是不是拿谁的晶园自己封的,,之前比如飞思卡尔和microchip都拿过semtech的晶园封自己的芯片

网友V:
ST的BLUENRG-1很不错,功耗很低,价格也很有优势!

网友W(2017-10-15):
怎么不用TI的蓝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