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freescale mc9s12XEP100 RAM 分配空间不足 该如何将RAM 空间使用到64K

楼主(2017-08-31):
求救~!,在编程MC9S12XEP100 单片机RAM时,由于数据量大,编译时出现“LINK Error: L1102 :Out of allocation space in the segment RAM at address 0x2000”,按照数据手册可知,MC9S12XEP100的RAM 有分页和不分页的逻辑地址,在编写程序是使用了未分页的逻辑地址(8k),请问如何设置RAM ,可以使用出分页的那56K分页的RAM?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有?用#pragma DATA_SEG PAGED_RAM 即可解决,或者你解决的方法给我分享一下也行!

网友B(2019-01-12):
请问下,分页ram和不分页ram有啥区别?特别是使用起来有何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