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120交叉开关配置

楼主(2017-08-31):
先写过各位大佬们!
项目对此款单片机的IO分配需求如下:
UART0:TX0-->P0.0;RX0-->P0.1
SPI0:CS-->P0.2;MOS1-->P0.3;MISO-->P0.4
P0.5,P0.6,P0.7作为普通输入输出口使用
PCA0:CEX0~CEX3-->P1.0~P1.3
相信各位已经看出来了,要想这样配置的话我必须要跳过P0.5~P0.7直接将P1.0~P1.3配置给PCA0的四个通道,但是C8051F120的IO分配是根据交叉开关优先权来决定的,而且没有skip寄存器,如果我激活了PCA0就会使得PCA0的CEX0~CEX3向P0平移而占用原打算用来当作普通IO口的P0.5~P0.7。
所以我想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实现我需求的那样配置吗?
再谢!

网友A:
你为什么不能按数据手册要求来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能按数据手册要求来配置呢

因为客户那边要使用的IO口就是这几个,而不是自己的设计可以随意修改IO

网友A:
客户要求功能,还会要求IO口,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要求功能,还会要求IO口,不理解。

嗯,是这样的,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测试代码,用户不用我们的代码。用户那边的代码使用的IO就是我说的这几个IO,如果我们这边产品硬件上修改了IO口,客户那边的上层代码就要作出修改。

网友B:
使能外部存储器端口EMI来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能外部存储器端口EMI来跳过

但是这样客户要使用的P0.5,P0.6,P0.7仍然会被占用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客户要使用的P0.5,P0.6,P0.7仍然会被占用诶

外部存储器端口应该只有使用MOVX指令期间才会被占用,其他时候还是当普通IO口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存储器端口应该只有使用MOVX指令期间才会被占用,其他时候还是当普通IO口使用的 ...

嗯,我去试一试,迟些给你实验结果

网友C:
P0.5,6,7是可以被跳过的,由于外部存储器接口选在低端口 EMIFLE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存储器端口应该只有使用MOVX指令期间才会被占用,其他时候还是当普通IO口使用的 ...

谢谢大佬的建议,我在板子上试验了下,证明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0.5,6,7是可以被跳过的,由于外部存储器接口选在低端口 EMIFLE = 1

是的,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方式和你们说的一样。

楼主:
下班后在这个贴做个总结与打赏,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建议,我在板子上试验了下,证明可行。

不客气,我也是猜测一下,没试验过,解决了最好,共同进步

网友D(2020-11-09):
只有这个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