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笔成交明细的预处理

楼主(2017-08-31):
在股票、期货交易中有一种交易法叫做突破跟进。简单的说来就是股票在箱体里震荡,当放量有效向上突破箱体的时候,迅速跟进做多。 当放量有效向下突破箱体的时候,迅速跟进做空。
  根据我的观察,如果要提高胜率的话,必选要考虑大盘走势,最有效的情况是:大盘整理或者下探,但是跟踪的股票却不理大盘走势,忽然向上突破,这是时候的突破最有效。常见的情况是,开盘下探后,最后爬上小幅涨,然后横盘,然后在大盘疲弱震荡或者下跌的时候,该股忽然不理会大盘走势,迅速放量突破。让人猝不及防。
   跟踪要领:敢于在突破点(记住是点),迅速下单成交,稍微犹豫就会被甩下。

   现在我要做一个机遇这种思路的跟踪系统.首先使用自己的系统下载历史数据和当天行情数据,然后开始监视。
下载的个股数据和大盘数据如图:

楼主:
  首先可以看到,大盘的分笔成交数据量和个股的分笔成交量个数据个数不同,如果使用matlab的相关系数命令  corrcoef(X , Y) ,系统要求X,Y的数据个数一样。这样,只好原先处理一下数据。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一分钟的数据做一个累加。
% a = tradeitem(999999,5);  %大盘数据
% b = tradeitem(000151,5);  %个股数据
function a1=fun(a )
i=1; j=1;m=1;n=1;
clear a1;
j = 1;
t = [930:959 1000:1059 1100:1130 1301:1359 1400:1459 1500];  %一天时间
[m,i]= size(t);
[m,n]= size(a);
a1=zeros(m+1,1);
%a1(2,:)=930:1500;
a(3,:)=double(a(3,:))./10.*double(a(4,:));
j=1; m=1;
for year=unique(a(1,:))
    for time=t
        x=zeros(6,1);
        x(1:2,1) = [year,time]'  ;
        for i=m:n
            if a(1:2,i)==x(1:2,1)
                x(3:4,1) = double(x(3:4,1)) +  double(a(3:4,i));
            else
                m = i;
                break;
            end
        end
        if time~=1500
            a1(:,j) = x;
            j=j+1;
        end
        m = i;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