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读卡器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快呢

楼主(2017-08-31):
USB读卡器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快呢

网友A:
看是2.0还是3.0的了

网友B:
和使用的usb协议,usb接口,内存卡都有关系的

网友C:
我的内存卡读取速度,从来都没上过M的速度

网友D: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内存卡,看着便宜,内存量也大,但是速度提不上去,是坑人的

网友E:
一般usb读卡器读取SD卡的速度有多快呢

网友F:
USB2.0的接口,SD卡速度快的话,2-3M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G:
为什么我传输1G的东西,才几百KB呢?

网友H:
单独的,且完整连贯的文件(如电影,音乐)的传输速度和零散的文件(如软件的安装包、解压缩包、若干文件组成的文件夹)是绝对不同的。前者较后者快,有时差距会非常大。

网友I:
内存卡的问题。内存卡本身,是分很多种的。传输速度分为很多等级。差距也是很大的。
且标称的速度,仅为理想情况下,和实际也有一定的差距。

网友J:
得看USB了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B:
和使用的usb协议,usb接口,内存卡都有关系的

是呀,要想达到最高速度或者极限速度,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