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vc5402 load不成功

楼主(2017-08-31):
开发环境: CCS3.3.82. 仿真器:SEED-XDS560+,
目标板: 6713开发板一块; VC5402最小系统板一块;

问题描述:
1、能正常连接6713开发板,能加载,能仿真,仿真结果正确(说明CCS3.3,和仿真器驱动没有问题);

2、能正常连接5402目标板,成功编译,能加载,但是不能go main, 使用的例程为C:\CCStudio_v3.3\tutorial\dsk5402\gelsolid;
察看加载进去后的代码发现没有正确加载rts500.lib文件中的_c_int00的代码,搞了一个多礼拜,还不没有找到具体原因;
但是偶尔(次数非常少)又可以正确仿真(说明5402目标板硬件没有问题);

楼主:
操作系统: win7 32位 旗舰版;
C:\CCStudio_v3.3\tutorial\dsk5402\gelsolid 此例程的cmd文件更改为:
MEMORY
{
    PAGE 0: EPROG:      origin = 0x100,        len = 0x2200
            VECT:       origin = 0x0080,        len = 0x80

    PAGE 1: USERREGS:   origin = 0x60,          len = 0x1c
            BIOSREGS:   origin = 0x7c,          len = 0x4
            IDATA:      origin = 0x80,          len = 0x2380
}

网友A:
我现在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有经验的前辈们,可以指点迷津吗?一周多未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是自己做的2812最小系统版。
1.XCLKOUT引脚有高频时钟输出,示波器测量为7.5M;
2.外部晶振正常工作30M;
3.仿真器,驱动软件,CCS3.3,程序,在学习板上测试 均正常;
问题核心 : 最简单的IO口程序,十次仅一次可以正确运行;其余九次,可以load program,但点击RUN,HALT无反应一样,断点更没反应

网友A:
Can't Single Step Target Program:
Error 0x00000020/-1140
Error during: Execution,
JTAG protocol reset.

好不容易成功运行,设置几个断点,再运行就出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有经验的前辈们,可以指点迷津吗?一周多未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是自己做的2812最 ...

你好。 这很明显是硬件不稳定造成的。
检查复位信号是否有毛刺。然后就是运行时数据量大MCU没响应了或仿真器卡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n't Single Step Target Program:
Error 0x00000020/-1140
Error during: Execution,

有其他仿真器吗
或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堆栈等设置太小

网友A:
谢谢版主的三条可能性建议,我现在尝试一下,给版主笔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很明显是硬件不稳定造成的。
检查复位信号是否有毛刺。然后就是运行时数据量大MCU没响应了或仿 ...

网友C:
需要硬件可以找我们,绝对正品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