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急急急!STM32F030 锁相环倍频错误

楼主(2017-08-31):
参考官方DEMO,PLL选择HSE时钟源。外挂8M晶振,HSE一分频,锁相环6倍频。理论值48M
void SetSysClock(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E * 6 = 4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6);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通过接口RCC_GetClocksFreq读取时钟配置信息,DEBUG截图如下
通过反计算,外部晶振变成了13M,此时串口通信数据异常。

配置HSI作为PLL时钟源,串口通信正常。DEBUG数据48M

非常头痛,求帮助

网友A:
晶振电路有问题,先确认晶振是否启振。可剔除匹配电容。
然后看下波形频率,系统时钟都不对,串口波特率肯定偏了030这款片子有点问题,不推荐使用

网友B:
买看懂,不是你要48M的吗,怎么还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看懂,不是你要48M的吗,怎么还头疼。

我要配置48M,可结果变成了81M。你都没看我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电路有问题,先确认晶振是否启振。可剔除匹配电容。
然后看下波形频率,系统时钟都不对,串口波特率肯 ...

做硬件的已经确认硬件正常。这个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C:
没看明白。
不过,新手一般不要指责厂家BUG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配置48M,可结果变成了81M。你都没看我问的问题

不好意思,没注意图片里的红字,原来写那了。。还真没见过这个。。用的  那个图形化工具配置的时钟吗

网友D: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system_stm32f0xx.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1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31-August-2017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MSIS Cortex-M0 Device Peripheral Access Layer System Source File.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for STM32F0xx devices,
  *          and is generated by the clock configuration tool
  *          STM32f0xx_Clock_Configuration_V1.0.1.xls
  *
  * 1.  This file provides two functions and one global variable to be called from
  *     user application:
  *      - SystemInit(): Setups the system clock (System clock source, PLL Multiplier
  *                      and Divider factors,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settings),
  *                      depending on the configuration made in the clock xls tool.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t startup just after reset and
  *                      before branch to main program. This call is made inside
  *                      the "startup_stm32f0xx.s" file.
  *
  *      -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Contains the core clock (HCLK), it can be used
  *                                  by the user application to setup the SysTick
  *                                  timer or configure other parameters.
  *
  *      - SystemCoreClockUpdate(): Updates the variable SystemCoreClock and must
  *                                 be called whenever the core clock is changed
  *                                 during program execution.
  *
  * 2. After each device reset the HSI (8 MHz Range)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Then SystemInit() function is called, in "startup_stm32f0xx.s" file, to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before to branch to main program.
  *
  * 3. If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selected by user fails to startup, the SystemInit()
  *    function will do nothing and HSI still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User can
  *    add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inside the SetSysClock() function.
  *
  * 4. The default value of HSE crystal is set to 8MHz, refer to "HSE_VALUE" define
  *    in "stm32f0xx.h" file. When HSE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directly or
  *    through PLL, and you are using different crystal you have to adapt the HSE
  *    value to your own configuration.
  *
  * 5. This file configures the system clock as follows:
  *=============================================================================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        SYSCLK(Hz)                             | 48000000
  *-----------------------------------------------------------------------------
  *        HCLK(Hz)                               | 48000000
  *-----------------------------------------------------------------------------
  *        AHB Prescaler                          | 1
  *-----------------------------------------------------------------------------
  *        APB Prescaler                          | 1
  *-----------------------------------------------------------------------------
  *        HSE Frequency(Hz)                      | 8000000
  *----------------------------------------------------------------------------
  *        PLLMUL                                 | 6
  *-----------------------------------------------------------------------------
  *        PREDIV                                 | 1
  *-----------------------------------------------------------------------------
  *        Flash Latency(WS)                      | 1
  *-----------------------------------------------------------------------------
  *        Prefetch Buffer                        | ON
  *-----------------------------------------------------------------------------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2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addtogroup CMSIS
  * @{
  */

/** @addtogroup stm32f0xx_system
  * @{
  */

/** @addtogroup STM32F0xx_System_Private_Includes
  * @{
  */

#include "stm32f0xx.h"

/**
  * @}
  */

/** @addtogroup STM32F0xx_System_Private_TypesDefinitions
  * @{
  */

/**
  * @}
  */

/** @addtogroup STM32F0xx_System_Private_Defines
  * @{
  */
/**
  * @}
  */

/** @addtogroup STM32F0xx_System_Private_Macros
  * @{
  */

/**
  * @}
  */

/** @addtogroup STM32F0xx_System_Private_Variables
  * @{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48000000;
__I uint8_t AHBPrescTable[16] =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6, 7, 8, 9};

/**
  * @}
  */

/** @addtogroup STM32F0xx_System_Private_FunctionPrototypes
  * @{
  */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 @}
  */

/** @addtogroup STM32F0xx_System_Private_Functions
  * @{
  */

/**
  * @brief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Init (void)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SW[1:0], HPRE[3:0], PPRE[2:0], ADCPRE and MCOSEL[2:0] bits */
  RCC->CFGR &= (uint32_t)0xF8FFB80C;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Reset PLLSRC, PLLXTPRE and PLLMUL[3:0] bits */
  RCC->CFGR &= (uint32_t)0xFFC0FFFF;

  /* Reset PREDIV1[3:0] bits */
  RCC->CFGR2 &= (uint32_t)0xFFFFFFF0;

  /* Reset USARTSW[1:0], I2CSW, CECSW and ADCSW bits */
  RCC->CFGR3 &= (uint32_t)0xFFFFFEAC;

  /* Reset HSI14 bit */
  RCC->CR2 &= (uint32_t)0xFFFFFFFE;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RCC->CIR = 0x00000000;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settings */
  SetSysClock();
}

/**
  * @brief  Update SystemCoreClock according to Clock Register Values
  *         Th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contains the core clock (HCLK), it can
  *         be used by the user application to setup the SysTick timer or configure
  *         other parameter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Each time the core clock (HCLK) changes,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         to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value. Otherwise, any configuration
  *         based on this variable will be incorrect.
  *
  * @note   - The system frequency computed by this function is not the real
  *           frequency in the chip. It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predefined
  *           constant and the selected clock source:
  *
  *           - If SYSCLK source is HSI, SystemCoreClock will contain the HSI_VALUE(*)
  *
  *           - If SYSCLK source is HSE, SystemCoreClock will contain the HSE_VALUE(**)
  *
  *           - If SYSCLK source is PLL, SystemCoreClock will contain the HSE_VALUE(**)
  *             or HSI_VALUE(*) multiplied/divided by the PLL factors.
  *
  *         (*) HSI_VALUE is a constant defined in stm32f0xx.h file (default value
  *             8 MHz) but the real value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variations
  *             in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
  *         (**) HSE_VALUE is a constant defined in stm32f0xx.h file (default value
  *              8 MHz), user has to ensure that HSE_VALUE is same as the real
  *              frequency of the crystal used. Otherwise, this function may
  *              have wrong result.
  *
  *         - The result of this function could be not correct when using fractional
  *           value for HSE crystal.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 (void)
{
  uint32_t tmp = 0, pllmull = 0, pllsource = 0, prediv1factor = 0;

  /* Get SYSCLK source -------------------------------------------------------*/
  tmp = RCC->CFGR & RCC_CFGR_SWS;

  switch (tmp)
  {
    case 0x00:  /* HSI used as system clock */
      SystemCoreClock = HSI_VALUE;
      break;
    case 0x04:  /* HSE used as system clock */
      SystemCoreClock = HSE_VALUE;
      break;
    case 0x08:  /* PLL used as system clock */
      /* Get PLL clock source and multiplication factor ----------------------*/
      pllmull = RCC->CFGR & RCC_CFGR_PLLMULL;
      pllsource = RCC->CFGR & RCC_CFGR_PLLSRC;
      pllmull = ( pllmull >> 18) + 2;

      if (pllsource == 0x00)
      {
        /* HSI oscillator clock divided by 2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
        SystemCoreClock = (HSI_VALUE >> 1) * pllmull;
      }
      else
      {
        prediv1factor = (RCC->CFGR2 & RCC_CFGR2_PREDIV1) + 1;
        /* HSE oscillator clock selected as PREDIV1 clock entry */
        SystemCoreClock = (HSE_VALUE / prediv1factor) * pllmull;
      }
      break;
    default: /* HSI used as system clock */
      SystemCoreClock = HSI_VALUE;
      break;
  }
  /* Compute HCLK clock frequency ----------------*/
  /* Get HCLK prescaler */
  tmp = AHBPrescTable[((RCC->CFGR & RCC_CFGR_HPRE) >> 4)];
  /* HCLK clock frequency */
  SystemCoreClock >>= tmp;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         settings.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only once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         is reset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done in SystemInit()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            PLL (clocked by HSE)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 SYSCLK, HCLK, PCLK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1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1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6);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
  * @}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D:
hah ,我用工具生成的代码。、应该错不了。你对比看看你哪儿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ah ,我用工具生成的代码。、应该错不了。你对比看看你哪儿漏了。

代码是一样的,都是官方DEMO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代码是一样的,都是官方DEMO

那就是说代码是没问题的了。而且这个单片机据说只能达到48M,你怎么搞的那么大的,不科学吖

网友E:
看了下代码没啥问题,你一句句跟踪下,是不是哪里又初始化了一变,覆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代码没啥问题,你一句句跟踪下,是不是哪里又初始化了一变,覆盖掉了 ...

用MDK跑了下代码,读取配置正常 48M。 SJ0$](`T1@CBAANNUYYKA.png
原先用的是IAR跑得,目前问题还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MDK跑了下代码,读取配置正常 48M。
原先用的是IAR跑得,目前问题还没找到
...

那就是编译方面问题了;

代码都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MDK跑了下代码,读取配置正常 48M。
原先用的是IAR跑得,目前问题还没找到
...
RCC_CFGR(0X40021004)里是什么?

楼主:
CFGR 寄存器,与配置信息一致。 PLLx6  PLL为系统时钟

网友A:
我真是服了,一群人在误人子弟。不懂装懂。

网友G:
以前使用的nxp配置的时候少一个一位。

网友G:
直接配置6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