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back电源电感电流

楼主(2017-08-31):
最近弄flyback电源,输出12V/100W,这样计算感觉二次侧的电流是8.3A;
但是在设计变压器时,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的二次侧绕组rms有13A,
我的问题是如果rms电流是13A,那输出功率就是12V*13A=156W;不是100W了。
难道rms不是电流有效值吗?和DC中的电流值(8.3A)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有效值、平均值,你输出的功率是平均值。

网友B:
直流输出的是二次侧绕组电流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输出的是二次侧绕组电流平均值。

交流的有效值不就等同于平均值吗?
对这个最大的困惑是二次侧绕着的线径选择,按道理线径的选择应该看功耗的,算功率使用有效值还是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的有效值不就等同于平均值吗?
对这个最大的困惑是二次侧绕着的线径选择,按道理线径的选择应该看功 ...

“交流的有效值不就等同于平均值吗?”
从来没有过的事,除非是正负幅度相等的矩形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交流的有效值不就等同于平均值吗?
对这个最大的困惑是二次侧绕着的线径选择,按道理线径的选择应该看功 ...

你这就乱说了
比如正弦波有效值是A/sqrt(2),平均值是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的有效值不就等同于平均值吗?
对这个最大的困惑是二次侧绕着的线径选择,按道理线径的选择应该看功 ...

“对这个最大的困惑是二次侧绕着的线径选择”
当然是按照电流有效值选择线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的有效值不就等同于平均值吗?
对这个最大的困惑是二次侧绕着的线径选择,按道理线径的选择应该看功 ...

“算功率使用有效值还是平均值?”
计算直流输出的负载上消耗的功率,用直流电流有效值;计算绕组上的功率耗散(发热),用绕组中电流有效值。

楼主:
昨天仔细想了想,可能二次侧绕组的电压和滤波电容后的电压不同,绕组的电压低,滤波整流后电压高。
对于相同的输出功率,绕组的电流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释。

楼主:
以前一直认为二次侧绕组的电压和电容电压一样的,功率角度考虑怎么都解不通。
思路进入了死循环。

楼主:
二次侧绕组只是在Toff有电流(绕组电压高于电容端后),此时绕组向电容充电,同时给负载供电;电流大。
电流不是连续的,电压也不是固定的。
电容在整个开关周期其实都在给负载供电的;电流小,电压平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认为二次侧绕组的电压和电容电压一样的,功率角度考虑怎么都解不通。
思路进入了死循环。[ ...

假设电压一样,就没有电流流通了。。。。。。

楼主:
怎么结贴啊,总显示分数未分配或分配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次侧绕组只是在Toff有电流(绕组电压高于电容端后),此时绕组向电容充电,同时给负载供电;电流大。
电 ...

“电容在整个开关周期其实都在给负载供电的”
那电容什么时候充电?总不能只放电不充电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仔细想了想,可能二次侧绕组的电压和滤波电容后的电压不同,绕组的电压低,滤波整流后电压高。
对于相 ...

有效值定义,你没有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在整个开关周期其实都在给负载供电的”
那电容什么时候充电?总不能只放电不充电吧? ...

你的引用里已经回复了,Toff时,二次绕组电压反向,靠近整流二极管为正,此时如果绕组电压比电容高,二极管导通,绕组负载给电容充电和负载供电;如果绕组电压比电容低,二极管截止,电容给负载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效值定义,你没有弄清楚。

不是没弄清楚,有效值是用来算功率的,只是一直认为二次绕组电压和电容端相同(其实不同的),这样输出功率怎么算都不对,思维进入死胡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