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NMOS管G端电平异常,求解释

楼主(2017-08-31):
最近在用MOS管做电子开关,遇到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简化电路如图1所示,NMOS漏极(D)连接负载末端,源极(S)接地,栅极(G)连接控制信号。期望通过控制G极的高低来控制NMOS的通断,从而控制接通或者断开负载与地的回路,图中开关SW 0-100us处于断开状态,100-200us处于闭合状态,得到的VF1和VF2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

                                 图1

                                 图2

                                 图3
可是,为什么VF2一开始的时候就是5V呢?而且,我试过了,VF2在0-100us之间的电压跟开关SW1下面接的电源有关系,例如我将5V改为8V,那么VF2在0-100us期间的电压就会是8V左右。即使开关SW1在0-100us时断开,认为NMOS的栅极(G)处于浮动状态,那为什么G端测到的电压会跟开关下端的供电有关呢?这个现象如何解释?

如果我在NMOS的栅极(G)和地之间加一个下拉电阻,如图4所示状态,就能够实现我所期望的要求,得到的VF1和VF2分别如图5和图6所示。这里0-100us SW1处于断开状态,NMOS的栅极(G)被下拉至0V,所以Vgs=0v<Vth,NMOS截止,所以VF1=Vsource=10v;100-200us SW2处于导通状态,NMOS栅极(G)接到5v,Vgs=5v>Vth,NMOS导通,所以VF1≈0v。

                               图4

                               图5

                               图6

网友A:
NMOS的栅极,开关断开,你让它开路,这肯定不可以的,这个分布电容的电压很难释放的。
万事要考虑周全,其它就懒得看。
还是上实际原理图,人家分析也有更多细节。

网友B:
“可是,为什么VF2一开始的时候就是5V呢?而且,我试过了,VF2在0-100us之间的电压跟开关SW1下面接的电源有关系,例如我将5V改为8V,那么VF2在0-100us期间的电压就会是8V左右。即使开关SW1在0-100us时断开,认为NMOS的栅极(G)处于浮动状态,那为什么G端测到的电压会跟开关下端的供电有关呢?这个现象如何解释?”

你这个应该是仿真,MOS管栅极(G)若不接任何东西是悬浮的,实际情况将是受外界的干扰电压不定。你所得到的所谓“电压”,其实是仿真软件的“估值”,受SW1下端的电源影响,实际不可能如此。

你下面的电路给了MOS管栅极一个直流偏置,自然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为什么VF2一开始的时候就是5V呢?而且,我试过了,VF2在0-100us之间的电压跟开关SW1下面接的电源有 ...

你的意思是我按照图1搭建一个实际电路,G端应该是处于浮动的不稳定状态,而不是仿真里面的受SW1下端电压影响是吗?   我手边刚好有NMOS管,我搭建起来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按照图1搭建一个实际电路,G端应该是处于浮动的不稳定状态,而不是仿真里面的受SW1下端电压影 ...

实际情况肯定不是你所仿真的那样。

楼主:
即使考虑Gdg和Cgs,也不能解释为什么VF2在0-100us的电压受V2供电的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的栅极,开关断开,你让它开路,这肯定不可以的,这个分布电容的电压很难释放的。
万事要考虑周全,其 ...

分布电容的确是个因素  但是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会受V2供电的影响    觉得4L说的有道理   决定搭个实际电路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情况肯定不是你所仿真的那样。

老哥  还是你稳啊   我搭了下电路   当开关断开的时候,测到的栅极电位基本都是0V目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  还是你稳啊   我搭了下电路   当开关断开的时候,测到的栅极电位基本都是0V目前 ...

NMOS,D-G,G-S之间都有分布电容,导通过程中,会互相耦合。
所以,栅极一般要串电阻并电容,防止漏极到栅极的反馈。
另外,实际测试和仿真也有区别,万用表一测量,相当于并联了一个10M的放电电阻。
不能蛮干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眼见不一定是真的。

楼主:
我电路的开关最开始的时候是断开的啊    然后在100us的时候才闭合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情况肯定不是你所仿真的那样。

老哥    帮我看看我图7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现我想要的目的(VG1是±10V,200kHz的矩形脉冲信号,如图8)     R1和R2分别代表两个负载,希望通过四个NMOS管来控制让负载1(或负载2)工作例如,0-100us闭合SW1,打开SW2,让VG1-R2-GND形成回路,从而使R2工作,切断R1回路,从而使R1不工作;100-200us闭合SW2,打开SW1,让VG1-R1-GND形成回路,从而使R1工作,切断R2回路。
不知道这样子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我记得MOS管有高端和低端开关,NMOS一般做低端开关,PMOS一般做高端开关。正常而言,应该是在负载与供电之间做开关切断或连通,但是由于VG1存在-10V的输出,所以我暂时没想到如何控制.....只想到目前图中这个方案

                                  图7

                                  图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尚未编辑文字,而你先回复了。请重看敘述,图是先看SW_OFF再到ON。

SW_OFF的时候Cdg充电存储了Cdg*V1的电荷,也解释不了SW_OFF期间VF2电压与V2相近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D-G,G-S之间都有分布电容,导通过程中,会互相耦合。
所以,栅极一般要串电阻并电容,防止漏极到 ...

老哥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能给小弟普及下(具体讲解下)“栅极一般要串电阻并电容,防止漏极到栅极的反馈”吗   小弟硬件设计做的不多,还得向大哥们多学习请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    帮我看看我图7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现我想要的目的(VG1是±10V,200kHz的矩形脉冲信号,如图8)     ...

“不知道这样子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大有问题。
功率N沟MOS管的门极(G)对源极(S)为正(且电压足够高)时,MOS管导通。现在两个信号源V3和V4负极接地,正极通过开关SW1和SW2联接到MOS管门极,那么门极不是对源极为正,而是对漏极(D)为正。

网友E:
仿真还是不要浪费时间,现在的仿真有很多问题。

网友F:
楼主画的图与描述不符合,文字表达的是D接电源,S接负载,电路图却是D接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G丶S间沒并联电阻之情形,Cgs会儲存SW_ON時之V2电压,当又切到OFF时,少许向Cgd及Cds或漏电放电,自然此 ...

你的意思是即使我起始时刻SW1是断开的,但是仿真的时候是按照<0us时SW1闭合在t=0us的时候断开来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画的图与描述不符合,文字表达的是D接电源,S接负载,电路图却是D接的负载 ...

谢谢提醒  我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样子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大有问题。
功率N沟MOS管的门极(G)对源极(S)为正(且电压足够高)时, ...

老哥  我是这么考虑的
就看负载R1这一路:当SW2断开的时候,T1和T2的源极都是不确定状态,但是此时T1和T2都是Vg=Vs,所以T1和T2都截止;当SW2闭合的时候,T2管的S极就会是V2(即5V),由于NMOS存在一个S到D的二极管,所以T2的S极就约等于0.3V,这样子T2管就会打开,同样,T1管也会被打开,从而R1负载回路被连通。而MOS管一旦打开,电流既可以从D流向S也可以从S流向D,所以,对于VG1到底是10V或-10V应该对整个R1负载回路并没有影响。
我用两个IRF540N搭建了一个实际电路,VG1接的是一路开关电源,V4接的是另一路开关电源。最开始的时候,VG1供10V的电压,V4从0V开始逐渐增大,V4=0V时测得VF1≈10V,当V4增加到3.6V左右,VF1≈0V,即当VG1为正电源的时候满足了我所想实现的控制要求。接下来将VG1变为-10V,V4同样从0V开始逐渐增大,V4=0V时测得VF1≈-3.2V,增大过程中VF1逐渐减小,当V4增大到3.6V左右的时候,VF1≈0V。
当VG1=10V的整个过程都满足预期要求,但是当VG1=-10V的时候,V4=0V的VF1预期值应该是-10V左右,可是测试结果并非如此。这里的原因我已经明白了,因为我只是通过开关电源来调节V4的供电,并没有真正实现SW2的断开与闭合操作,所以导致了这个问题。当VG1=-10V的时候,如果我将V4=0V变为断开V4的供电电路,就可以实现VF1≈-10V了。接下来打算稳定住V4的电压(设定在5V左右),然后找个电子开关来控制V4的通断,进行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样子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大有问题。
功率N沟MOS管的门极(G)对源极(S)为正(且电压足够高)时, ...

用MAX4516做开关SW2,+5V和0V供电,实际测试结果是VG1=10V的时候可以实现期望的控制,VG1=-10V的时候,开关闭合的时候,VF1≈0V,开关打开的时候VF1≈-3V,还是不对,跟物理上断开还是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样子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大有问题。
功率N沟MOS管的门极(G)对源极(S)为正(且电压足够高)时, ...

一开始用MAX4516做开关不行   后面用TLP2301做开关就可以了,电路如下   VG2由信号发生器产生0-5V的矩形脉冲信号。VG2=5V时,VF1≈0V;VG2=0V时,VF1≈VG1(10/-10都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用MAX4516做开关不行   后面用TLP2301做开关就可以了,电路如下   VG2由信号发生器产生0-5V的矩形 ...

劝你一句:别乱试了。
现在你的交流电源幅度是正负10V,作为一种电路,应该在交流电源电压一定范围内都有效。如果你的交流电源幅度为100V,如何?交流有效值220V呢?

网友G:
了解器件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劝你一句:别乱试了。
现在你的交流电源幅度是正负10V,作为一种电路,应该在交流电源电压一定范围内都有 ...

老哥说的有道理   小弟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了解器件的重要性

书上学来终觉浅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说的有道理   小弟下次注意

你要实现的目标,无非是用两支MOS管“脚对脚”联接,当做可用于交流的双向开关。
两支MOS管“脚对脚”联接是可以的,但驱动这两支MOS管的信号必须与两支管子的漏极均隔离,是“浮动”的。
如果开关频率不高,可以考虑用一个小变压器,从单片机之类来的开关信号为脉冲形式,变压器次级整流加电容滤波后驱动两支MOS管。
如果开关频率比较高,可以考虑用光耦。但光耦需要一个独立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实现的目标,无非是用两支MOS管“脚对脚”联接,当做可用于交流的双向开关。
两支MOS管“脚对脚”联 ...

我频率有200kHz,变压器不行的     我要求单通之后电流可以双向流动,光耦导通的话电流只能单向流动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频率有200kHz,变压器不行的     我要求单通之后电流可以双向流动,光耦导通的话电流只能单向流动的吧 ...

200kHz才适合用变压器。频率越低,变压器体积重量越大,反之频率越高,变压器重量体积越小。整流滤波部分 的重量体积也是频率高时比较小。
光耦,完全可以使两支MOS管同时导通,同时截止。但光耦需要一个独立电源,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