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副边两组线圈功率不一样,能如图使用吗?

楼主(2017-08-31):
(无正文)

网友A:
能,但不要超出2W的电流

楼主:
我的问题是变压器发热。-12V只有几只运放,按理11、12线圈应该电流很小,但是实测下来两组线圈输出电流都超过了130毫安,这是为什么?变压器副边不同功率线圈这么连接有问题??

网友B:
8-11如果有线圈会烧

楼主:
7912输入实测电流只有15毫安,是不是这种接法线圈11、12还给+12V提供功率??

网友C:
变压器发烫 8和11之间肯定有线圈造成短路

网友D:
这个是全波整流
每个线圈都提供给-12V,交替工作
你要把整流桥细节画出来就明白了
其实把线圈11,12去掉,就成了半波整流也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