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程序单步仿真的时候才会出现想要的现象

楼主(2017-08-31):
单步仿真才会有现象,直接运行就没有现象,小白求救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My_USART1_Init();

                          if (res==0x31)
                        {
                                LED_Type1();
                        }
                        else if (res==0x32)
                        {
                        LED_Type2();
                        }
                        else if(res == 0x33)
                        {
                                LED_Type3();
                        }
            while(1);

}
        附上程序

网友A:
是不是对速度有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你这个不是while循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res是串口接收数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while(1){
if (res==0x31)
                        {
                                LED_Type1();
                        }
                        else if (res==0x32)
                        {
                        LED_Type2();
                        }
                        else if(res == 0x33)
                        {
                                LED_Type3();
                        }
}

网友E:
把代码放在中断这么执行

网友F:
这个单步调试才能接收大数据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最简单的就是放在中断函数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while(1)写错位置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res是什么变量?

网友A:
单步调试的时候速度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应该是循环执行才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使用的中断执行 的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这个程序只能执行一次?

网友E:
         if (res==0x31)
                        {
                                LED_Type1();
                        }
                        else if (res==0x32)
                        {
                        LED_Type2();
                        }
                        else if(res == 0x33)
                        {
                                LED_Type3();
                        } 放在中断里面就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没有等待接收到数据程序就执行完成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程序存在问题,不能循环执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要把while放在函数里面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只有res接收到才能判断函数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