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ctel FPGA] FlashPro无法新建及打开工程

楼主(2017-08-31):
想请教各位大侠,flashpro打开后无法新建工程,无论是从libero打开还是单独打开都报同样的错误:Fatal error: Please check programmer setup.    Failed to create the new project file'路径….pro.' 我装的是libero9.1版本,libero安装自带flashpro,XP.sp3系统,看到以前好多人发帖问过同样问题,但是没有反馈成功的解决方案,重装软件,重启电脑都不行,求大家分享解决方案, 非常感谢!

追加解决方案,供后来再遇到类似问题的人参考:经各种尝试之后,发现是打印协议的问题,公司的管理把打印协议禁用了,解除禁用就好了,看来Flashpro需要用到这个打印协议,大家遇到类似问题的可尝试此办法!

ps:希望我们的技术论坛里以后都有追加的解决方案,建立积极反馈共享的氛围,后来人不用再绕这么大的弯路,我用十多天才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谢谢提供帮助的朋友!

网友A:
有汉字路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汉字路径吗?

安装包目录有汉字,安装路径肯定没有,试过无汉字安装,都报错,但是libero是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k.baidu.com/view/2fc52f60ddccda38376bafe3
是不是正版软件?

是的,之前license免费的时候申请并下载的,之前安装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原来安装的电脑上无并口,现在换了带并口的电脑安装就报错,几台都这样,我把之前那台电脑上的libero卸载后重新安装依然没有问题,系统是一样的,软件包和安装过程也是一样的,困惑好几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license免费的时候申请并下载的,之前安装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原来安装的电脑上无并口,现在换 ...

右键兼容模式能够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兼容模式能够运行吗?

试过了,不行,兼容模式下只有这么几个选项,都不行… 我们的调室间的电脑是单机,公司对它进行统一管理,禁用了网口和其他一些功能,会不会跟这方面有关系?libero和flashpro的安装说明里面也没提到相关这方面的具体要求,您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兼容模式下只有这么几个选项,都不行… 我们的调室间的电脑是单机,公司对它进行统一管理 ...

**的版本的应该不需要联网吧,这个还真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版本的应该不需要联网吧,这个还真不知道的。

解决掉啦,是打印协议的问题,公司的管理把打印协议禁用了,解除禁用就好了,看来Flashpro需要用到这个打印协议,谢谢你的耐心回复^_^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掉啦,是打印协议的问题,公司的管理把打印协议禁用了,解除禁用就好了,看来Flashpro需要用到这个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我又遇到新问题了,点击扫描下载器,显示“Rescanning for Programmers...  Rescanning for Programmers Done."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又遇到新问题了,点击扫描下载器,显示“Rescanning for Programmers...  Rescanning for Progra ...

这个还真不知道了,以前使用ISE的时候,scan之后就会出现设备,这个FlashPro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又遇到新问题了,点击扫描下载器,显示“Rescanning for Programmers...  Rescanning for Progra ...

  这个帮不了了,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