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双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7-08-31):
现在工作要求使用430做个网关,必须用到2个串口,
即把串口0收到的数据从串口1发出去,反之亦然。
望高手们提供点思路,具体点的,如果有代码的更好。
谢谢,在线等。

网友A:
串口0的接到到的数据再发送到串口1的数据寄存器 发送就OK了哇

网友B:
你直接可以利用串口0的接收中断就可以完成了嘛,在接收中断里面对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处理,处理完成后直接发到串口1. 和单串口并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这种双UART网络并不会出现冲突,因为,你的两个串口不可能同时接收到数据(因为在任一时刻只有一个串口向另一个串口发送),即任一时刻一个的角色是发送者,一个的角色是接收者

网友D:
把代码放在中断接收发送就行。

网友E:
设置串口中断执行。

网友F:
两个串口互相发送。

网友G:
使用的是哪个msp430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串口0的接到到的数据再发送到串口1的数据寄存器 发送就OK了哇

最好通过中断接收数据。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可以利用串口0的接收中断就可以完成了嘛,在接收中断里面对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处理,处理完成后直接 ...

这个最简单的设计方案了。

网友J:
两个串口分别执行代码就行。

网友K:
就是将自测代码换个寄存器而已。

网友L:
交叉两个的tx和rx

网友D:
接收到数据,然后想对应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E:
在串口1中断中接收数据,然后发送到串口0中。反之亦然。

网友F:
这个很复杂吗?串口函数而已。

网友G:
知道芯片种类才能给你提供代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串口0的接到到的数据再发送到串口1的数据寄存器 发送就OK了哇

波特率一致的话,接收和发送可以同时进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可以利用串口0的接收中断就可以完成了嘛,在接收中断里面对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处理,处理完成后直接 ...

中断执行具有实时性。

网友J:
这个最好通过中断执行。

网友L:
发送的时候需要注意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K:
msp430的例程不是有吗?